四川创维黑盒高安5800-2AHPM6B怎么弄?

楼主(2020-04-25):
求助,接下来怎么搞?

网友:
请问什么叫高安啊

网友:
找到TTL接口,然后刷吧

网友:
右下角的serial接口看见没,那就是

网友:
百度一下看一下。

网友A:
高安刷机 三件套
高安的  bootargs.bin 高安的 fastboot.bin  高安的 update.zip 还有recovery.img
短接cpu1-2脚或者SW2   U盘强刷就行

网友:
把盒子背面拍一下,看看是创维的什么型号。

网友(2020-05-27):
引用 网友A:
高安刷机 三件套
高安的  bootargs.bin 高安的 fastboot.bin  高安的 update.zip 还有recovery.img
短接 ...

老兄有这三套件么....各种求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A:
高安刷机 三件套
高安的  bootargs.bin 高安的 fastboot.bin  高安的 update.zip 还有recovery.img
短接 ...

可用试试这个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3Bvc7hX16dRZMn27R5uhg 提取码: mt7b

网友(2021-05-16):
【新提醒】四川电信创维E900(1903版)安装第三方应用教程!_ZNDS免费刷机/救砖_ZNDS
https://www.znds.com/tv-693882-1-1.html

【新提醒】四川电信创维E900-S黑盒6B主板刷机成功心得_ZNDS免费刷机/救砖_ZNDS
https://www.znds.com/tv-1023304-1-1.html

这两个帖子其实是前后关系。我用了2个小时,刷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