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家都用什么转接卡

楼主(2020-04-25):
开有一些固态不方便,刚刚买了两个这个,我的卡是一个淘宝买的硬盘盒上面的,好像是jms578
听说jmf还有其他的开不了,求大神推荐一个好用一点的卡

还想购买一个测试架,只一个,要考虑到最近tlc还有qlc太多了,不知道买什么好。看了一下安国的6989,好像没有c,d型号的,好像我以前用大部分都是c开始才支持,前面的不行

网友:
我用做多的还是576

网友:
orico的透明c口盒子

网友A:
SSD开卡最常见ASM1153E和JM20329-D。

闪存测试架AU6989SN-GTC  SM3268  SM3281基本满足要求。IS903 SM3280方便测试闪存速度。

MSATA和M2 SATA 转换座方便维修买镂空的板子。

网友:
我手里JM20329、JMS578、ASM1153E各有一块,到时候换着来,一块不行就换另外一块

网友:
玩SSD标配JM20329 ASM1153E  JMS583的NV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开卡最常见ASM1153E和JM20329-D。

闪存测试架AU6989SN-GTC  SM3268  SM3281基本满足要求。IS903 SM3280 ...

想请教一下,我只买一个测试架,买哪个比较好?目前只是见过,但是没真正碰过8ce的,我新的芯片玩的也比较多。qlc都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D开卡最常见ASM1153E和JM20329-D。

闪存测试架AU6989SN-GTC  SM3268  SM3281基本满足要求。IS903 SM3280 ...

装备这么齐全?赤果果的炫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我只买一个测试架,买哪个比较好?目前只是见过,但是没真正碰过8ce的,我新的芯片玩的也比 ...

只买一个的话,安国首选。反正后面还是会买,没有哪个测试架能完全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备这么齐全?赤果果的炫富

的确有炫富嫌疑,但主要是人变懒了!自从进了数码之家学会了开卡,坏盘和测试架是一个接一个的买。能简单处理的事情绝对不复杂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炫富嫌疑,但主要是人变懒了!自从进了数码之家学会了开卡,坏盘和测试架是一个接一个的买。能简单 ...

感受一样,各种转接卡,测试架我也能收拾出一堆来,最近还准备入个316的测试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受一样,各种转接卡,测试架我也能收拾出一堆来,最近还准备入个316的测试架呢 ...

bga316座子的价格有点受不了。不知道现在价格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a316座子的价格有点受不了。不知道现在价格怎么样。

还是约翰在做。原来只有903一款,现在加了一款3268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约翰在做。原来只有903一款,现在加了一款3268的。

下手没?郡仁司的座子真贵,板+座4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手没?郡仁司的座子真贵,板+座450。

我还在纠结,暂时没下手。
之前买了他的903 316的,感觉识别率不高,就退了。不知道3268的这款识别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纠结,暂时没下手。
之前买了他的903 316的,感觉识别率不高,就退了。不知道3268的这款识别率怎么 ...

毕竟三星BGA316不完全公开,准备等卖家更新版本后在下手。

网友:
各类测试架 各种方案闪存/硬盘测试架超低价出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570

测试架去这个帖子看看吧,总的来说不贵,有些可能没有了或者价格变了,比较略早些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