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分享一个优惠购73元的汽车启动电源拆机,看看带点焊机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0-04-25):
买回来,用处就多了,床头缺个充手机的充电器,然后又想用这个接电池点焊机用,一想到这些用途,脑袋一热,买了。拿手里轻飘飘的。总想拆,今天实在忍不住了,拆了,发现内部是暗扣,拆了就爱坏的。这个可能不是太清楚,上电芯图,软包的,启动输出直接出的,4跟细线接板子,不知道带不带平衡充。充满电压如图。带热缩管包的就是点焊机板子了。自己买了个ec5带线插头装了。ec5,持续100安电流,最大150安。电池就这个价了,输出动力肯定是差了些,好吧说说点焊机效果,充满电,第一下,就焊透了,虽然也不是特别结实。从左到右,左边第一个是焊一下的,也焊牢了,往右一个是停留了十次的,肯定焊牢了。最右侧是焊3次的,也焊牢了。用钳子拽都没问题,当然刚充满必然输出效果好,后面电量不足时候效果差一点,之前电量不足,焊起来没反应。

网友A:
三百多买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下次自己点一组电容,鸟枪换炮

网友B:
开发了新用途不错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发了新用途不错不错

那要是这样可行就用汽车的电瓶带点焊笔,应该更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要是这样可行就用汽车的电瓶带点焊笔,应该更好吧、

当然更好,ltt就这样弄了一个

网友E:
我也买了这个,标的容量9500,感觉严重虚标,3000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当然更好,ltt就这样弄了一个

特地去搜了一下ltt,无果哈哈

网友F:
用的什么控制板,话说我买了几个铁锂电池,标称电流30a,四串四并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特地去搜了一下ltt,无果哈哈

哈哈,ltt只是他们团队简称
https://b23.tv/BV1Mz411z75t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ltt只是他们团队简称
https://b23.tv/BV1Mz411z75t

我还以为是论坛的坛友呢哈哈
原来是歪果仁,竟然花了一百多兆手机流量看完了视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论坛的坛友呢哈哈
原来是歪果仁,竟然花了一百多兆手机流量看完了视频
...

B站快跟优酷爱奇艺腾讯有一拼,都喜欢采用费流量的M3U8加密头和碎视频文件缓存,我觉得好看视频也还行,电脑看完视频后下载本地方便,无需弄视频采集卡录显示器视频。楼主的车在启动充电宝,应该标注三串电池总电压和毫安时,最好再有个瓦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B站快跟优酷爱奇艺腾讯有一拼,都喜欢采用费流量的M3U8加密头和碎视频文件缓存,我觉得好看视频也还行, ...

谢谢分享,原来如此,我说怎么这么耗流量。。。。。。。。
浏览器自带好看视频资源,一个短视频二十来兆,比B站小多了

网友H:
焊不结实的话相应,减小点焊头直径,相当于单位面积电流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百多买的也是这样的

哦,这样就很划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是这样可行就用汽车的电瓶带点焊笔,应该更好吧、

汽车电池用途单一,再一个,MOS管是超过最大电流自己爆的,然后卖家也说明了,10AWG的线带焊笔,会炸管。所以换成了12AWG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这个,标的容量9500,感觉严重虚标,3000差不多

哎,串联并联电量一样啊,人家算并联呢?对吧。虽然实际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控制板,话说我买了几个铁锂电池,标称电流30a,四串四并应该也可以用吧。 ...

有卖家 焊天焊地焊空气,你去看看论坛以前有人发过这样的板子,我才知道有这好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焊不结实的话相应,减小点焊头直径,相当于单位面积电流升高!

一开始整个平面推上去,不行,后面用边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整个平面推上去,不行,后面用边缘就好了

就是面积,和导线过流一个理,加大发热小!减小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