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帮朋友修一块“9800GT”显卡,还没拆开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楼主(2020-04-25):
我有个朋友不怎么用电脑,家里的电脑还是8-9年前配的
上个星期找到我,说显示花屏了,我初步的查了一下,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他的电脑长期没有保养清理灰尘,到处都很脏,跟考古现场一样,
吸尘器吸了好久才有正常水平。特别是这张9800GT显卡,风扇都还被灰絮卡住了,
刚从主板上拆下来一看,就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很多.....
一是显卡没任何品牌,二是有这么短的9800GT么?

由于他急着要走,我只能把这张GT610“神卡”借给他先用着了,
这张所谓的9800GT我就慢慢修

第一步:风扇什么全部拆了,清洗干净后再上油
,第二步:用刷子蘸着酒精清洗PCB版,
怕没干透,我还阴了好几天让它自己干燥,
然后再维修

也就是刚刚,觉得干透了,也修好了才敢装回去

(维修之前拍的↑)
这里要说下花屏的原因,风扇已经不转了,散热出了问题,
这些假固态就一直被散热片烤着,容量下降的厉害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后面两个直接鼓包了,只能换掉,前面的三个虽然也下降了,但还能用这次就不打算换了
毕竟拆电容其实并不轻松

这是换好的样子,我换的这些红色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固态电容,
都是从我玩坏或者收来翻车的主板、显卡上拆的

挡板这生锈了,开始我想打磨一下的,后来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越来越多
瞬间没有了这个兴趣

首先是核心周围的这部分,第一次看到GPU核心上有罩子的..

然后是这枚核心本身。真正的9800GT应该是G92开头的
这里却是G73,然后我又查了一下G73-B1,这是7300GT核心

核心的PCB板有个角磕了,版面上被写了字

这边的PCB板线路被人为刮断了,而且也是被写了字

然后就是显存,背面写着是1GB的显存容量
实际上这张卡用了4颗三星K4J52324QE-BJ1A显存,单颗粒只有64M...
所以4颗的话也才256M,根本就没有1GB

供电部分

风扇我全部拆开清洗过,还加了油,现在灵活的很

然后准备涂硅脂装回去,说实话,我真不舍得用好硅脂涂这种显卡
哎,还是拿买散片U送的硅脂应付一下算了

把背面的螺丝拧上去就大功告成了

再次试机

好滑稽的场面....

插电,开机

屏幕轻松点亮,BIOS里不花屏

进系统也不花屏了,不过,我用官网下载的7300GT和9800GT的驱动都试了,不认,所以装不上
然后又试下载了9800GT假卡的驱动去安装,也装不上,
后来一查才知道,这个魔改过的驱动只支持XP

估计我这台电脑在想:刚刚那张1070哪去了,
这又插了个啥玩意?

然后过了5分钟才告诉我这是G73GL

我又搜索了一下发现了这个,看来不只有我朋友买到过
7300GT冒充的9800GT。
哎......,花了这么多时间给一张假卡清洗,换电容,这修的有点亏啊

即使修好了也是一张亮机卡,很多活它都做不了。
早知道如此,我还不如说这张卡坏了没办法修,直接送一张更好的亮机卡给朋友省事些啊

网友A:
人家电容有防爆纹就说明了是电解的,到你那就成了假固态

网友:
这作假真的够了

网友B:
只能用xp,没多大用处了

网友C:
真9800直接可以扔了,假9800还可以当亮机卡用。那个年代只能买A卡,比如48XX系列,为什么?
答案你先自已找,实在不行我再告诉你...

网友:
楼主好!我有个笔记本戴尔3437    i5的正常开关机风扇正常转就是屏幕不亮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电容有防爆纹就说明了是电解的,到你那就成了假固态

就是假固态好吧!你见过哪个正规的大牌生产的铝电解电容用着除黑色以外的丝印标识?正规的无热缩膜的电解电容正常的标识颜色应该是什么,上次坛友发的那个斐讯K2的帖子里有人专门科普过

还有,16V 470uF的体积这么大的固态电容我倒是见过,这么点大的电解电容谁信啊??我后来换的16V 330uF拆机的固态电容甚至都还比它要大一圈。
6.3V 1500uF也一样,电解电容体积有多大就更不要说了,拿个日本化工的5V 1000uF电解电容对比一下,你自己斟斟酌酌。

有防爆纹又如何?刻这么浅也看不出来,更不要说能起作用了。
滤波容量没标称的那么大,直接照搬同体积固态电容的去写,
本身是电解用着固态电容的标识色。这不明显就是“装“成固态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9800直接可以扔了,假9800还可以当亮机卡用。那个年代只能买A卡,比如48XX系列,为什么?
答案你先自已找 ...

这张卡如果要是我的,不管真假我都扔了,真的太脏了
闲鱼捡个GTX460 HD5850 之类的当亮机卡用用,还能玩玩网游啥的

具体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那个时候的A卡的温度要更低一些,运行也更稳定,N卡反而是发热大户,而且驱动不像现在的那么好安装

网友D:
是不是假固态不好说,有防爆槽的基本上都是电解,有可能是虚标,但是你换上去的是真固态,基本上固态和电解替换的话固态是电解的三分之一容量即可,我没这么换过,都是固态换固态,电解换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假固态不好说,有防爆槽的基本上都是电解,有可能是虚标,但是你换上去的是真固态,基本上固态和电解 ...

标识颜色也不对,正常的这种无热缩膜的电解电容,不管是贴片的还是带引脚的。外壳上的标识都是黑色的。当然尼吉康也用过金色,不过只有那一种,这种电容一般都是针对音频设备的,滤波容量不会那么大
固态的颜色丰富些,紫色、红色、蓝色、棕色绿色...
还有个是滤波容量虚标了。如果它是固态的话,1500UF做这么大没问题,的确有这种固态,要说的是电解的话,我拿个容量还没那么大电解电容比,从显卡上拆的这些明显要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xp,没多大用处了

我朋友还在用XP,在他那估计还能凑合用一下,但我这边基本上都是WIN7\10了,拿着没啥用,就是个亮机卡,就算能用的话,这显存也太小了.....实际只有256M,我记得09年的时候,买了一张HD3850,那张卡显存还是512M。玩游戏看高清的视频显存经常被撑满

网友E:
什么原因?是电容失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原因?是电容失效吗?

确切的说应该是风扇,那台电脑差不多5年没清理过灰尘,显卡的风扇被灰絮卡住了,转不动,热量就散不出去,那七个电容离的最近,久而久之就坏了。

网友:
是win7不支持这卡么?7300系列应该可以支持win7啊,如果是低端专业图形卡改的那有可能不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这奸商没谁了,真坑

网友:
这类假卡市面上不少,比如魔改g41加个服务器的4核CPU,没听过牌子的内存条……

网友:
能通过改芯片电路板来冒充还是有些技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卡如果要是我的,不管真假我都扔了,真的太脏了
闲鱼捡个GTX460 HD5850 之类的当亮机卡用用,还能玩 ...

当时还是N卡卖的好哦,A卡叫好不叫座。

网友:
还好当时初中不懂事的时候没买这种山寨卡

网友:
别说假卡了,就是真卡也没有修的必要了,除非为了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