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交作业,做一个u盘

楼主(2020-04-25):
交给谁的作业呢?当然是论坛里面的大神,感谢这些大神的指点,让我一个小白学到了不少东西

手上有一片PFH18,查资料查到的是这个  ,后面搜索出来一个数码论坛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95,M16制程(以前没见过这个,以为没希望了),看了id是2C D4 0C 32 AA 00,搜索  ,发现3281可以用,然后在3281上面找到了这个ID

焊接这个不用图片的(我以为是4ce,把跳线都弄掉了,后面识别才发现是1ce,不管他了,反正可以用)

开出来是这个样子,用的是b16文件
下面开始娱乐项目
写入从70掉到20,差不多直接写入是这个速度

明天补充全盘测试性的图片,顺便问一下,好像有一个软件可以看见速度曲线的,忘记是什么名字了
还有slc模式,能不能开

网友A:
这个东西应该是镁光把不合格的QLC降级成SLC,之后又被解成QLC,这个东西的稳定性肯定不是很好,建议不要存放重要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应该是镁光把不合格的QLC降级成SLC,之后又被解成QLC,这个东西的稳定性肯定不是很好,建议不要存 ...

哈?降级成SLC?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应该是镁光把不合格的QLC降级成SLC,之后又被解成QLC,这个东西的稳定性肯定不是很好,建议不要存 ...

M16和N18其实不存在降级或升级的关系,而类似于L06B和B0KB的关系,可以相互转换。

网友:
可以通过Hdtune的磁盘监视器功能,查看读写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降级成SLC?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还真有这么干的

网友:
谁有此芯片或者s57 128g 转我一片玩玩?

网友:
pfh18特别容易出坏块,3281还挑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