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加装5g无线,

楼主(2020-04-26):
改了无线之后跟硬路由没什么区别,但只有5g信号,除非你有双pcie插两张网卡,我用的是QCA9880网卡,

网友:
太高级了——没玩过

网友:
还不如接个信号好点的硬路由当ap

网友A:
信号强度能超过K3、K3C?我试了K3C穿一堵墙+一道门距离8米还能桥接达到200mb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强度能超过K3、K3C?我试了K3C穿一堵墙+一道门距离8米还能桥接达到200mbp

就不是一个层次,你用300块的K3和50块的网卡比啥,5g只是网络好而已,穿墙就算了,

网友B:
2.4g用的是哪种芯片的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用的是哪种芯片的网卡

两张9880就可以啊,一个2.4,一个5g这个卡双频,但一个卡只能发射一个频率,比一般硬路由好用,不会断流,用了3个月了

网友(2020-06-23):
我的路由也是qca9880网卡但是信号一直是0,能帮指点一二不?q. 64457487

网友C(2020-08-04):
求固件,楼主能分享一下固件吗

楼主(2021-10-15):
引用 网友C:
求固件,楼主能分享一下固件吗

现在网上很多固件都支持,主要得你的硬件必须得是qcie协议

网友D:
你买个ap啊,吧软路由当作ac配置就可以,ap方面信号,频段,双频,甚至三频都不在话下.
把你富余出来的pcie接口买个dual以上的g口网卡.
这可以把楼上所谓的k3或者k3000甩老远.

网友:
K3比K3C效果好很多,K3C发送的信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个ap啊,吧软路由当作ac配置就可以,ap方面信号,频段,双频,甚至三频都不在话下.
把你富余出来的pcie接口 ...

现在出来了一个WAV654网卡,用在软路由上不比K3差,但是买不到、、、、

网友:
其实再买个能刷openwrt 的无线路由,配合软路由用,就能解决网口数量和无线了
无线路由当交换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