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点焊机次级电阻0.2欧,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20-04-26):
折腾一段时间了,次级线圈是用95平方的镀锡铜绞线绕的,2米,接400A的铜鼻子  量了一下电阻,居然有0.2,这是为什么
对了,我是用普通的万用表测试电阻的

楼主:
而且我跳过铜鼻子,量了一下,电阻也有0.2
是不是镀锡线比不镀锡的  电阻本来就是要高很多

网友A:
    万用表量这个电阻没有意义,万用表表笔电阻,转盘接触电阻远大于被测电阻,排除导线质量原因,还不如计算来的贴切
  R=ρL/S          0.017*2/95≈0.36毫欧     这次级线径是足够了,减去次级不必要的长度,可以明显降低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这个电阻没有意义,万用表表笔电阻,转盘接触电阻远大于被测电阻,排除导线质量原因,还不如计 ...

感谢
我用了万用表和电池内阻表,都测出来是0.2
我同样用表测了一根2米的95平的铜编织线  发现电阻只有30多豪欧,符合计算
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怀疑我这根镀锡线有问题?材质不是铜的?

网友B:
试过表笔短接没有??///?/

网友C:
不能有0.2欧那么多吧,测电池的表还是比较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表笔短接没有??///?/

YR1030的简单电池测试表
短接显示是1到6豪欧之间不等
而且,同样两根线,长度、平方同样,结果就差很多
如果是线的材质有虚标,能导致这么大的差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有0.2欧那么多吧,测电池的表还是比较准的。

是的,很惊人,电池表是简单的YR1030的那样

网友A:
    是四线的表吗?这个级别电阻不是四线的表测不准的,你可能需要一台双臂电桥,一百多块淘一台老式的,你会有许多新发现,简单的呢,刮开镀层看是红铜,磁铁不吸,折几次不容易断就可以按公式算的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四线的表吗?这个级别电阻不是四线的表测不准的,你可能需要一台双臂电桥,一百多块淘一台老式的,你 ...

是四线的,不过是测电池内阻用的
你说的双臂电桥  我看闲鱼很多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看起来很笨重的
是否有轻巧点的推荐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用了万用表和电池内阻表,都测出来是0.2
我同样用表测了一根2米的95平的铜编织线  发现电阻只有30 ...

刮过是黄色的吗?不会是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刮过是黄色的吗?不会是铝的吧

横切面能看到红色
不过有点点怀疑红色成分占比少
锡应该比铜便宜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YR1030的简单电池测试表
短接显示是1到6豪欧之间不等
而且,同样两根线,长度、平方同样,结果就差很多

YR1030测的是1K频率,线圈有交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YR1030测的是1K频率,线圈有交流阻抗

难道需要专门的低电阻测试设备?
我看起码都要60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切面能看到红色
不过有点点怀疑红色成分占比少
锡应该比铜便宜吧?

锡应该比铜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需要专门的低电阻测试设备?
我看起码都要600+啊

伏安法用直流测

网友F:
天啊!你用普通万用表想测出毫欧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天啊!你用普通万用表想测出毫欧电阻?

      没有精确欧姆表的话还是用伏安法测量准确些:待测铜线串一个小阻值电阻接实验电源电源直流输出端子上,调整电压或者和恒流电位器旋钮,使电流值为1A,用万用表毫伏档测量铜线两端电压降,是多少毫伏就说明铜线电阻是多少毫欧。
    13楼说的有道理:“YR1030测的是1K频率,线圈有交流阻抗”,铜线绕在铁心上会有明显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精确欧姆表的话还是用伏安法测量准确些:待测铜线串一个小阻值电阻接实验电源电源直流输出端子 ...

感谢高手不吝赐教
数字电桥行不行
感觉用途多一些
因为我实验电源手里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不吝赐教
数字电桥行不行
感觉用途多一些

电桥本来就能测毫欧的啊,我用电桥串联电容同样也能测电池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