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各位大神,硬盘BIOS认盘,开机后不认盘

楼主(2020-04-26):
刚在坛友家店铺买的1T固态msata的,插上我的X230,进PE先找到磁盘、分区、拷贝文件(好像是连续拷贝300-400G左右吧)、然后感觉有个分区不够大,调整了一下,期间等待大概4-5分钟提示执行完毕,然后打开文件管理就只认第三个分区,并且还有点卡,点第一第二个分区点不开,然后我就重启再进pe,更加卡了,打开文件管理要加载半分钟,打开分区助手也是半分钟(很卡很卡),然后我就再重启第三次进PE,然后就特别卡了,进PE要卡两三分钟,并且找不到磁盘了,慌得一匹得继续重启,反复重启,发现一直保持开机很卡,然后认不了盘的状态,在bios貌似又能认,请教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这问题是出在哪里,怎样解决???

网友:
这个盘有问题了,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固态已经掉盘或者寿命差不多了吧

网友:
找售后试试

网友:
重新分1个区试试!

网友:
不用看了兼容性问题 联想和宏碁的机子就有这毛病 MSATA在BIOS能认 但是进系统不正常  可以尝试刷新下BIOS 不行就只能换盘了

网友:
重新分1个区试试

网友:
进pe系统,用LLFTOOL快速低格,之后重新分区。再不行走售后。

网友:
提示磁盘错误,可能盘有问题也可能兼容性不好。固态硬盘怎么说呢,我从来都是固态+机械,数据存机械,系统及软件存固态,因为现在的固态硬盘故障率还是高于机械硬盘的,尤其是非大厂的固态,其次,机械硬盘损坏后数据恢复要比固态恢复的成功率和完整性要高得多

网友:
硬盘放其它电脑看看,看看是不是分区问题,不是的话,楼上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求助各位大神,硬盘BIOS认盘,开机后不认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807

网友:
U盘启动修复分区表。或者修复系统引导。

网友:
如果是MBR分区表的话,先进pe,用硬盘工具重置mbr,在分区试试。
我自己遇到ssd分区不识别这样操作后正常了。

注意我是MBR分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