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通信电源改造120V/15A数控可调电源(hd4830-3/hd4825-3)

楼主(2020-04-26):
hd4825-3和hd4830-3基本是一样的,部分早期的hd4825-3 板子上标着2002年的 变压器有三个绕组,这种不适合改120V

以下是改60v的

next

补充内容 (2021-3-1 01:08):
54楼有电源的电路图  还有套件暂时不会弄了 原件涨价涨的太多了 弄下来成本太高

楼主:
改120v需要额外改动的地方

next

楼主:
改数控板:

后续更新:艾默生hd4830-3 改数控可调电源(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500

艾默生HD4830-3通信电源 改数控可调电源 (换stm32f031了,成本低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106-1-1.html

网友:
高手啊,刚好我有一块改来自用

网友:
高手啊 可惜这电源有点大不合适带车上。

网友:
高手,我按以前的方法70V电流才3,有时间试试楼主的

网友A:
楼主好,我只用71V以内,是不是不用动变压器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我只用71V以内,是不是不用动变压器了,谢谢指导

不动变压器最高63到65v左右 再高电流就上不去了

网友B:
请教一下,我改的是用电位器调压调流,请问如何解除低压限流呢,我的30v以下电流最大值随电压降低而降低,愿m币相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改的是用电位器调压调流,请问如何解除低压限流呢,我的30v以下电流最大值随电压降低而降低, ...

拆个运放就行 照着我那个弄 把我拆的原件都拆掉就行了

网友:
赞,找时间吧手里这台改了

网友:
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C(2020-05-28):
什么时候上架销售

网友D:
有没有套件?电位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上架销售

早就开始卖了 咸鱼搜hd4825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套件?电位器调

只有改数控的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改数控的套件

这电源是l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