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杜邦钳及杜邦接头求科普

楼主(2020-04-26):
最近想买一个功能多点的,也就是说能尽可能压多类型接头的杜邦钳,但网上看了下,型号类别很多,不可能做到一把钳子就能压接所有类型头子。所以求教这方面的大佬,有木有尽可能满足日常压接需求的钳子。

网友: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我

网友:
2个方案,看需要,针对性的去买,只能一个钳子一个钳子的买,尤其是2.0以下的小针头的端子。
第二个就是有那种大全套的,手柄一个,然后前面的钳头可以换,你找找看。
总之还是那句话,看需求。

网友:
柄可以买一个,头子用那个买那最好是线切割的。

网友A:
自己压的没有成品好,我有钳子,现在市场价60多,杜邦端子都是2.54以下的

网友B:
建议端子和钳子  配套使用   钳子要买好点的!!

我买过2把    都不能压  压出来线一拉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端子和钳子  配套使用   钳子要买好点的!!

我买过2把    都不能压  压出来线一拉就掉!!   ...

算了,我还买成品线算了,买来也用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压的没有成品好,我有钳子,现在市场价60多,杜邦端子都是2.54以下的

那我还买成品线算了,买来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C:
给你推荐一个,这种可以压接的种类比较丰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
买过把2手泰科的 就压过电脑风扇的3线端子 压接质量非常好。以前很便宜买的 现在价格飞涨。

网友:
买成品线都是线芯都太细了.
自已用三堡的专用杜邦线的钳子, 用22AWG的硅胶线压出来效果还可以.

网友:
买线切割钳口,压接质量很好的。我买的iwi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推荐一个,这种可以压接的种类比较丰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2b9554a1 ...

啊哟!我又买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我还买成品线算了,买来也用不了几次

成品的线确实没自己的好。

网友:
一个钳子,多套模头,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推荐一个,这种可以压接的种类比较丰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2b9554a1 ...

我就用的这款,挺好用的,线切口的

网友:
买一把压线钳,配各种压线头就行了,压头又不贵。

网友:
多配几个模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端子和钳子  配套使用   钳子要买好点的!!

我买过2把    都不能压  压出来线一拉就掉!!   ...

压一下,点些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还买成品线算了,买来也用不了几次

建议购买威仕SN2549、SN-28B、SN-48B、SN-05B等线切割模具钳口,配相应手柄,可以压PH、PA、PHD、YDH200、SMH200、SAN、杜邦端子2.0、XH/TJC3、HA、XHB、EH、SCN、5264、250、LGC、CH2.5、EI/小四P、S11、HR、YH025、35155、5102/5240、SMH250/SMP250、2048HS、25045HP、SM、
TJC8/杜邦、TJC8A、5051/2510、CH10、25415等绝大多数小端子。

本来实际使用了近两年,钳口几乎无磨损,最近又入手了威仕SN-58B和IWS-3220M,几乎可压所有的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