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探针数显温度计

楼主(2020-04-26):
科舰的数显温度计。最近经常测温不准,问了售后,说是应该是坏了。另外请教大家,这种探针式的温度计,传感器就是前面一个很小的端子,这个属于热电偶传感器还是热敏电阻呢,家里有一个220V温控器的PT100热电阻的传感器,比较准确,就是反应比较慢,不知道下面最后一张图里的这种热电偶的测温仪测,温速度和准确度比这种探针式的相比有没有优势呢,谢谢。

网友A:
不知是模拟还是数字探头

网友B:
万用表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是做什么的

那是温度计

网友B:
热电偶,温度变化电阻基本不会变化,热敏电阻,温度变化阻值变化非常大,这些,万用表能测的吧?

网友:
这么尖这是要插进肉里面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模拟还是数字探头

是用一节七号电池,后面的数显电子面板手头没有小螺丝刀拧不开,这种的一般就是要膜热电偶要么热敏电阻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温度变化电阻基本不会变化,热敏电阻,温度变化阻值变化非常大,这些,万用表能测的吧? ...

哎,手上没有万用表,

网友C:
头部照片不清楚啊,像这样的就是热电偶。或者,直接测量两条线的电阻,接近零的就是热电偶,有明显阻值的(常见10KΩ)就是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部照片不清楚啊,像这样的就是热电偶。或者,直接测量两条线的电阻,接近零的就是热电偶,有明显阻值的( ...

谢谢,我又拍了两张,上面是个小的端子,好像外层有塑料包着,有两根细的金属丝连接面板,一根包在线管里,一根裸露,我家里有个PT100的热电阻传感器,测温速度比较慢,请问我发的一楼最下面这种热电偶的测温的速度和准确度是不是比热敏电阻的要好呢,

网友:
这是热敏电阻

网友:
测粮食内部温度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