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虚拟机量产SF2281软件做lic不能读

楼主(2020-04-26):
按照U盘量产网的方法做的http://iytc.net/wordpress/?p=3671,到了生成固件的时候失败,可能有个关键的步骤可能没有做好,希望大神指点下下面是搞不明白的步骤,按照方法应该自动添加,实际不行,因此用命令行把路径补全,运行checksum test.lic 将返回的那一串符号,文编编辑器打开test.lic,把这串符号填写到最后一段,然后保存起来。,。

网友:
没做好  重新做  一遍 不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你把整个开卡软件放在了桌面上(有中文路径)的原因,你尝试放在$HOME里试试。
因为你看这里:

看起来是没有正常读取到固件文件,并且发现传入的路径参数中文部分乱码,故猜测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