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车载充电头带记录仪老是重启,拆解及求助

楼主(2020-04-26):
车上装有小蚁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原装充电头标称是5V-3A,用了2年后充电头出故障烧掉汽车保险,丢了。

在某宝多方比较,买了几个充电头,都带不起,包括小米充电头,插上记录仪启动后关机,再启动再关机。。。

最后买了如下这个充电头,基本上能用,但是还是时不时的重启,很烦,拆开如下。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充电头要如何改造下,才能稳定的给记录仪提供5V3A的电流,不至于一会重启一下。

网友A:
输出电容换成1000UF

网友B:
功率不够,怀念当年的卓比

网友C:
记录仪要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D:
2年短了,对不起价格,近200。似乎主机有问题。。不拆不爽。

网友E:
电压改高点,5.3v,弥补线损,记录仪内置电池鼓包失效了,有时候也会导致重启

网友F:
楼上说得对,线长了线路损耗大,到记录仪电压低了,买个带线路补偿的,或将充电头电压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换成1000UF

谢谢,已换了,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够,怀念当年的卓比

就是不知道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录仪要这么大的电流吗?

愿装装充电头标称2.5A,烧了后换的这个3A的,然而重启弄得人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年短了,对不起价格,近200。似乎主机有问题。。不拆不爽。

拆开看过,记录仪内部走线也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改高点,5.3v,弥补线损,记录仪内置电池鼓包失效了,有时候也会导致重启 ...

我测了输出,5.25V。再改大调整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得对,线长了线路损耗大,到记录仪电压低了,买个带线路补偿的,或将充电头电压调高点。 ...

谢谢,准备调高电压。。。小白求指教

网友D:
你不会买最便宜的吧?我认为不是线损。

网友:
现在一般车充都是2A以上,不会带不动记录仪,建议检查一下车上的插座,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
这事我也遇到过,经查,是玻璃保险管,保险丝靠两头的铜帽压住,时间长了松动。铜帽钻小眼,保险丝穿出、锡焊,故障消除。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调高电压。。。小白求指教

LP6493_PDF
这里有相关芯片的资料,可以看看,改电压应该是修改FB脚上下拉电阻阻值。

网友:
这充电头看上去就是虚标,能上3A电流的话,充电头会发热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买最便宜的吧?我认为不是线损。

汗,看来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LP6493_PDF
这里有相关芯片的资料,可以看看,改电压应该是修改FB脚上下拉电阻阻值。 ...

谢谢大佬。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