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品胜PISEN 20000mAh 充电宝 TS-D199 无法输入充电

楼主(2020-04-26):
有一台 品胜PISEN 20000mAh 充电宝 TS-D199 的充电宝,现在能正常为手机充电,但是接到充电器后,无法为充电宝充电,请问各位大神,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有解决方法吗?经测量,micusb输入口没问题,到主板的电容两端有5.02V的电压,问题可能是主板上的充电芯片故障了。借用一下坛里大神的图片。

网友:
我感觉有点像笔记本电池,带锁的,我有一个10000的也是电池接回去没法充电,但是指示灯亮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小米的充不进电 我直接在5v接了个二极管到电池正极

网友:
也不测测电池两端电压多少,是不是电池电压过放过低了?要想常修充电宝,不妨上网找找二手充电宝板子,十来块钱包邮一公斤那种,我买过,两年没用完,四五十个不止,有小板,有十个左右数显的,可以用用的。

网友:
品胜这款奇差,买了一批三十多不到几个月坏了一半。。。

网友:
现在充电放电基本都是一个IC全集成,你先找一下你的充放ic型号,找到其pdf,按照电路图找出pcb上的充电部分元件,基本能查明原因。

网友:
有表不,测下各点电压

网友(2021-01-05):
我有一个也坏了,电池两端有4v电压,电容两端有5v。但是一冲就满,一用就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