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有ZVS也复活T12头-20200426

楼主(2020-04-26):
   之前一直想弄个ZVS感应加热,尝试T12复活,无奈没有大功率电源(diy,不敢在买了,家里被称为垃圾佬),只有ATX改可调电源;
   最近发现有几个二手T12原装头废了,就用厂里的钎焊整两个玩玩,效果挺好!
用的是低银铜焊条,不知和磷铜焊条哪个导热好些?
   下图记录过程

另,用的小台剧切割烙铁头,分分钟完事!1图的铁皮为烙铁头焊接辅助中心定位用的。

最后论坛热度简易助听器赏析,效果挺好,感谢大师们!

网友:
焊得挺漂亮的

网友A:
问个小白的问题,把头子锯掉搞一个类似936那样的头子套上去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小白的问题,把头子锯掉搞一个类似936那样的头子套上去不行吗?

可以的,不过效果要差一些,而且936的头子要扩孔才能套得上去

网友:
我用黄花头套上去磷铜焊接,热容大了好多,起始加热慢了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小白的问题,把头子锯掉搞一个类似936那样的头子套上去不行吗?

中空的地方无法填满吧.

网友:
别用936,用907的头。直接可以套上,中间多加石墨粉

网友B(2020-05-27):
低银铜焊条多少温度融化   我用磷铜焊条弄出来焊接处 不饱满 颜色也难看  你这个焊接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银铜焊条多少温度融化   我用磷铜焊条弄出来焊接处 不饱满 颜色也难看  你这个焊接得好 ...

温度不确定,都是700~800度吧,考虑到有铁外壳所以用的银焊条;补焊几次练练,不焊坏的火候掌握了就容易了。

网友:
差点没看出来是焊接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小白的问题,把头子锯掉搞一个类似936那样的头子套上去不行吗?

936内径不一致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A:
问个小白的问题,把头子锯掉搞一个类似936那样的头子套上去不行吗?

936的头子经过扩孔,壁厚至于0.15mm,存在加工难度,我已经干废了几根了,有条件的话用氧焊可以。

网友(2023-12-13):
楼主厉害,手工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