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多圈电位器的灰色旋钮还挺复杂的,原来是这么安装啊。

楼主(2020-04-26):
要先把后面的帽子扣开,再上螺丝,才能紧,4mm的杆子。

网友:
原理有点类似防盗网的膨胀螺钉

网友:
这个比较贵吧

网友:
有点像电磨上弹性夹头结构,跟圆柱轴夹紧。电扇倒计时旋钮,机芯输出轴有一个销钉插入,配合旋钮的销钉槽。有些设备上的旋钮D形轴,跟旋钮D形孔紧配合压入。

网友:
第一次用这个以为不配套  淘宝评价也有人一样的说法  后来把盖子打开才发现玄机

网友:
不喜欢这种旋钮,如果电位器安装螺帽,面板不沉孔的话,和面板不贴合,对强迫症患者太扎心!

网友:
示波器的旋钮也多是这种结构。

网友:
批发不到5毛,MD,不散卖,刚刚找到一个5毛8的,买了10个看给发布给发吧

网友:
不知道有盖,前几天换电源电位器,硬拔下来的,那个盖很薄,看不出是活动的。

网友(2022-05-06):
申请m币清零谢谢

网友: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的电子管收音机也用类似的旋钮的。

网友:
我花4分钱买两,没有楼主的质量好,楼主的带铜内衬套

网友:
与钻夹原理类似,靠摩擦力

网友:
夹紧的,有红包的时候买了几个,更换可调电源的单圈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