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大功率DC-ATX电源(挖坑立项,逐步填充)

楼主(2020-04-26):
如题,给自己挖个坑,尝试DIY大功率DC-ATX电源
大致的方案采用现有的服务器冗余电源方案。目前是项目立项和逐步填充完成过程,有耐心的可以看看,或者大家一起探讨,如果能搞起来机箱温度能有效降低。噪音也更好控制。
目前看的是HP某型号的电源笼。750W的功率,支持俩电源功能。

目标:
1.采用外部服务器冗余供电,内部仅仅是分配器电路,后期酌情考虑增加小功率风扇辅助散热(原厂设计无需散热)。
2.改造后可以安装在机箱内部,尺寸以ATX电源或SFX电源两种尺寸以适应各种机箱和环境,长度缩短,减少占用空间。
3.保留双路供电功能,为未来市电+蓄电池双路冗余供电方案提供基础平台。
4.实现超过500W的功率供应,满足大功率显卡及多硬盘供电需求,可应用在HTPC、家用高配电脑及NAS上。
5.使用固定型号的电源笼和电源作为例子,其他玩家可以因地制宜改造其他品牌和型号的电源笼。

优点:
1.主要解决目前市面上的DC-ATX功率偏小的问题,可以支持超过500W的输出,稳定性也较家用机电源更稳定。
2.外置双电源(或者叫火牛)散热更EASY.噪音更低,并且外置电源可以考虑改善散热进一步降低噪音。
3.外置双路电源可以实现冗余,这样可以双电源,避免单电源故障导致关机(这个功能对一般玩家没意义,但是对于有UPS的用户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4.后期可以考虑改造成一路经市电、电池双供电或者单路供电都可以,用法更多元。
5.因主要供电部分外置,机箱内空间占用更小,同步改造成模组方式,有利于理线和建立合理的风道。
6.二手电源成本较低,配置700*2的二手服务器冗余电源不足100元,可以更换成全新的服务器电源,两种方案供选择,丰俭由人。

缺点:
1.服务器电源本身就不讲究节能,冗余更是如此,很多电源达不到80plus标准,自损较大;
2.目前服务器冗余电源模块输出应该是6根线,电源输出线需要选择6-7芯的航空插座,且受制于线芯数量,线路选择困难,增加成本;
3.电源外置占空间,需要额外理线。

本帖不断更新中,大家有啥好建议和意见可以提,我会选择部分贴在本楼。一楼占楼更新项目进度和一些资料,供参考。

====================2020年4月26日=================
几点思路:
1.采用HP某型号服务器电源笼(有叫电源分配器、电源笼子)
2.电源和电源笼连接线缆目前计划采用7线制(其原装是6线,12V功率较大,采用双线)其中的4线采用CAT5E的双绞线(就是超五类网线)两两一组,三线为12V供电、GND,采用多芯电源线,初步计划用4方线*2(最低不低于 6方单线)。

==================材料==================

我可耻的盗用了某网店的图哈,这个笼子支持850W输出,双路输入。

=============理论上解决老笼子不支持显卡供电问题====
这个笼子因为是老服务器上的(2012年更早设计的),而且DL系列主要是存储,所以没设计显卡供电线路。
但是对于一般玩家如果需要上到工作机上不支持显卡供电显然是不行的,而且这么大的功率不支持显卡不是很LOW?
出于我个人用途考虑,还是需要加上显卡供电的6P、8P甚至6+8、双8P支持。
言归正传,查询了ATX规范,PCIE供电主要是12V、Gnd及SENSE组成。
6P线是12V*2+GND*2+SENSE+空
8P线是12V*3+GND*3+SENSE0+SENSE1

作为电源萌新表示一脸懵逼。。。sense是什么鬼?
查询了首富家卖的各种线(主要是ide供电线和SATA供电线转6P 8P的线序)得出结论,sense其实就是接的5V。
那就简单了,12V实测其实相互之间是同一电源引脚出来的,GND同理,用三根线实际上是降低电阻,增加线路的负载能力所以只需要6根线+1跟跳线即可,供电选用6根大截面的线,sense是用来检测的,实际输出按4A计算,用1方的软线就能完美搞定。
8PIN的标准是要达到90W的功率,那么电流7.5A,保守起见按照10A配线。1.5方的单根纯铜线完全顶得住。两路就是4根1.5方线,sense用1根1方线,直联两个脚。

楼主:
一楼占楼,记录项目实施过程,不断完善中。

网友:
插一个私人以太水晶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100
这是我做的,550W,实际带9900kes和1050ti满载也就250W。
输入是6s锂电池的ups系统,不怕断电,包括显示器功放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100
这是我做的,550W,实际带9900kes和1050ti满 ...

没想到早有大神做出来了,你也是采用电源笼子改造的吗?还是纯粹自己画图新做的?

楼主:
改天我用拷机工具和功率计实测下我显卡满载状态的功耗,发出来。

1050TI很多版本是只需要PCIE供电,不需要插显卡供电线的,代表性不强,现在独显插线的太多了,我没顶级显卡,拿1660S试试。

同时也欢迎各位真壕拿2080之类的整机功耗出来,我也作为参考。

提示: 用功率计+显卡满载+CPU满载来进行测试,某娱乐软件瞎猜出的功率差的太远了。

网友B:
希望能支持19V等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支持19V等电压输入

800W基本已丧失笔电电源输入的可行性。现在大功率的笔电电源超过200W的都很少。
小功率其实后期可以考虑扩展,加开关电路降压是可以实现的。
本项目主要是考虑用独显的,非独显其实200W够了。
想想人家HPE MICROSERVER GEN8国行版只有150W,德版也就200W,能带超过5块硬盘。
大多数集显电脑轻度运算量(比如看看网页、聊天、办公及看非高清视频)基本不会超过100W。
不用单独插线的独显跑大型游戏或者拷机基本上200W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天我用拷机工具和功率计实测下我显卡满载状态的功耗,发出来。

1050TI很多版本是只需要PCIE供电,不需 ...

对啊1050ti功耗不高的,六七十W,9900kes满载一百三四十,我是锁4.9的,我电源余量留得很大,因为以前买的那种x3-atx 300W的东西连带4核i7都会烧掉,还那么贵,所以才自己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1050ti功耗不高的,六七十W,9900kes满载一百三四十,我是锁4.9的,我电源余量留得很大,因为以前买 ...

带K不超有点浪费哈哈
回归正题,国内电源虚标已成为一个惯例,除了几个大牌会稍微好一丢丢。
最好的还是品牌机的电源,很多拆机的电源品质都比新电源好。
目前DC-ATX更是乱,小厂出来的东西完全瞎标。
这也是我用服务器拆机电源改的原因,大厂出的东西其实品质还行。
所以我尝试下,如果好,大家可以模仿着搞。

其实个人理解,服务器冗余电源的分配板就是DC-ATX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K不超有点浪费哈哈
回归正题,国内电源虚标已成为一个惯例,除了几个大牌会稍微好一丢丢。
最好的还是 ...

超到5.0 5.1 5.2,性能提升5%,功耗提高50%,得不偿失,稳定为主,毕竟我这台机经常需要CPU满载,超太高快不了几秒钟反而容易出错蓝屏

网友:
超频其实就是吃饱撑的,3代i7,这么多年也没超着用过,cpu默认满载和超频满载功耗随便多50w,温度秒秒钟上90,默认满载70度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到5.0 5.1 5.2,性能提升5%,功耗提高50%,得不偿失,稳定为主,毕竟我这台机经常需要CPU满载,超太高 ...

不超频直接买不带K的处理器会划算点
我现在都买F处理器,核显都不要了,反正都独显了,核显除了制造热量、浪费钱还浪费电,其他啥都干不了。

楼主:
现在遇到个新的技术问题,选中的几款电源笼都不包含显卡供电,需要自己弄。
目前已知6PIN的显卡供电线是12V*2、GND*2、sense0、空
8PIN电源是增加了1根sense1、GND,另外把6PIN里面空的那根脚改成了12V
本人实测了下12V*3和GND*3的线纯粹就是并联关系,通过三根线增强荷载能力降低线路的电阻。
sense找到的资料就很少,只知道作用是用来检测(馈线?),SENSE0和1是可以并联的(首富家别人卖的6转8线就是并联关系)
只是不知道没有这个脚的电源如何弄出来这个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超频直接买不带K的处理器会划算点
我现在都买F处理器,核显都不要了,反正都独显了,核显除了制造热量 ...

9900es睿频才4.5,完全不够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个新的技术问题,选中的几款电源笼都不包含显卡供电,需要自己弄。
目前已知6PIN的显卡供电线是12V ...

sense就是告诉显卡有没有插上供电,你拔了开机看看就知道,会提示的

所以3根黄线给12V,3根黑或者5根黑全部接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se就是告诉显卡有没有插上供电,你拔了开机看看就知道,会提示的

所以3根黄线给12V,3根黑或者5根黑 ...

我试过,直接把6P插上去,开机提示要插显卡供电。
找首富家的转接线看了,sense就是5V直接上,sense0和sense1可以并联。。。。

网友C:
楼主开始动手测试了没有?期待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开始动手测试了没有?期待楼主成功

不好意思,久等了,五一东西收到(笼子和电源)其他小配件陆续还在路上。
配件主要是一些不常见的工具,还有耗材。。。
笼子本身带了电源线,但是其中的ATX 24P电源线比较短,需要改装。
还有一组线路是专用的,根据目测,应该是电源笼子内部的传感器,目前用不上,打算拆除。
具体小调整挺多,捎带拆卸改造,这两天陆续更新把。

网友(2020-06-09):
楼主弄好没?另外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这种电源分配器输入是来自服务器单12V电源的12V么?那分配器内部的12V电路是直通吗?ATX24针接口的PG,PS-on和-12V从哪里来?最后,分配器铭牌上的+5Vaux是不是+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