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工行电子签字密码器

楼主(2020-04-26):
上次拆的工行密码器,大家都说黑乎乎看不清,这次来个清晰版的

打开后全貌

芯片特写,存储吗?

接口

打开屏蔽盖,有横梁挡住了芯片

暴力拆除横梁

密码键盘小板

估计这是液晶排线,上面有引脚定义,不知道能不能单独驱动这个屏幕…

液晶屏排线上的芯片被二维码挡住了!

这个应该是触摸屏的排线

这货一共有四个usb,两个大的,两个mini的,还有一个存储卡卡槽!不知道能不能刷成平板用用!

网友:
全志A83T,应该是安卓系统的,看看能不能退出软件,这种东西这也没固件可刷的,要不连接电脑试试,看看USB调试模式有没有开

网友A:
这是安卓平板,可以直接当安卓机用特别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安卓平板,可以直接当安卓机用特别棒

怎么才能启动平板模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启动平板模式呢?

南天 的 屏幕右上角连击6次 输入密码 nt888 + 显示单数就输入246位双数就输入157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天 的 屏幕右上角连击6次 输入密码 nt888 + 显示单数就输入246位双数就输入157位 ...

按你说的做个出了个输入框,快速显示了

楼主:
每次吃来的数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天 的 屏幕右上角连击6次 输入密码 nt888 + 显示单数就输入246位双数就输入157位 ...

具体操作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天 的 屏幕右上角连击6次 输入密码 nt888 + 显示单数就输入246位双数就输入157位 ...

我这显示6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天 的 屏幕右上角连击6次 输入密码 nt888 + 显示单数就输入246位双数就输入157位 ...

偶数的时候输入246位,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数的时候输入246位,不对

单数输入246位双数输入135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数输入246位双数输入135位

真的,奇数的时候输入246位真的进去桌面了!真的太牛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刷机和加wifi还有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奇数的时候输入246位真的进去桌面了!真的太牛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刷机和加wifi还有电池! ...

有的,可以直接玩,配置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直接玩,配置还可以

1,wifi什么都没搜到!
2,开机需要密码如果刷机刷掉就好了!
3,总插着usb 和12V线,太不方便!如果加上电池就更好了!

不知道怎么加!希望坛友可以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wifi什么都没搜到!
2,开机需要密码如果刷机刷掉就好了!
3,总插着usb 和12V线,太不方便!如果加上 ...

卸载软件就不需要开机密码了 usb不用管,12v可以接电池

网友:
5楼的神级人物!!

网友:
单独驱动屏,也挺好玩的

排线还标有线序,不错

网友:
有芯片那个是触摸屏排线,I2C接口的,然后最后很宽的大排线才是显示屏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软件就不需要开机密码了 usb不用管,12v可以接电池

12V接电池?
插充电器可以充电?
5V怎么办?用7805转换?
还有WIFI怎么接呢?

大神不会是厂家的人吧!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接电池?
插充电器可以充电?
5V怎么办?用7805转换?

银行的拆过好几个研究过 wifi需要接底座,和芯片 电池直接串联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