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柏曼M960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0-04-26):
自用柏曼M960行车记录仪上车用了一段时间,某天突然不开机了。拆下接可调电源,原来正常的时候先有个10几ma的电流,然后电流加大到3-4百ma,屏幕点亮进入系统使用,现在只有开始的10几ma电流,然后电流就变为0,屏幕不亮不开机。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高手帮忙看下。控制板正面1

控制板正面2

控制板反面

电源板反面

电源板正面1

电源板正面2

液晶触摸正面

液晶触摸反面

网友A:
1 看看有没有复位按钮  2 主芯片没有供电造成没持续开机信号 3 有附件损坏造成自检没通过 4 bios类的损坏或死机   我所知道的就这样子了还可以看看有晶振没 换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看有没有复位按钮  2 主芯片没有供电造成没持续开机信号 3 有附件损坏造成自检没通过 4 bios类的损坏或 ...

复位按钮试过了,没反应,usb连电脑也没反应,这个是12v输入电压的,通电量了几个电容都有电压,不知道晶振是哪个?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B:
查查电源部分。不行就只能拆配件了。想刷机都找不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电源部分。不行就只能拆配件了。想刷机都找不固件

估计是电源部分问题,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复位按钮试过了,没反应,usb连电脑也没反应,这个是12v输入电压的,通电量了几个电容都有电压,不知道晶 ...

晶振应该在屏蔽罩里,是一个很小的铁片元件。晶振表面会有黄色的一圈中间是银色的 通常上面写有12.000MHZ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应该在屏蔽罩里,是一个很小的铁片元件。晶振表面会有黄色的一圈中间是银色的 通常上面写有12.000MHZ ...

谢高手,问下如何判断晶振是否损坏?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高手,问下如何判断晶振是否损坏?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百度查询吧,我也没有量过这个

网友D(2020-09-14):
楼主这个行车记录仪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行车记录仪用起来怎么样?

2g内存,用起来很流畅,还可以root装软件,就是现在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g内存,用起来很流畅,还可以root装软件,就是现在不开机了

删错东西了吧?

网友E:
楼主好,最近也搞了一个这个,但是没有电源线,告诉一下这些线的功能定义吗?比如什么色的线是接什么的

网友(2020-11-21):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最近也搞了一个这个,但是没有电源线,告诉一下这些线的功能定义吗?比如什么色的线是接什么的
...

剪线接吧,那样比较简单

网友(2020-12-21):
行车记录仪其实和MP4播放器、安卓平板电脑、是一样的东西,固件很容易坏的,如果有固件,第一步就是刷机确认固件是否损坏。找不到专用固件也可以按照板号找找有没有通用的固件。也可以按照主控型号找固件,但这样找到的固件有很大几率有一些不适合本机的小问题,这个作为最后选项。专用固件、通用固件、都找不到,也只能查硬件有没有问题了,万一查出问题呢。按照主控型号找固件,这个一定要最后做,切记切记!!!

网友F(2021-01-22):
你好  请问你的柏曼M960行车记录修好了吗 ? 我的前几天提示内存不足 让清掉点软件  我想着后来安装的软件其实我也用不上 就直接恢复出厂设置了 结果不开机了 请问您有固件和刷机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你的柏曼M960行车记录修好了吗 ? 我的前几天提示内存不足 让清掉点软件  我想着后来安装的软件 ...

还没修好,现在现象是开机不亮屏,没反应,也没有固件刷机

网友(2021-03-14):
我有个一样的,我的电源小板烧毁了,你如果拆了,可以出给我吗?我的现在就是后视摄像头出不来,别的都是好的!

网友:
你这个后视摄像头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