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6寸管道风机

楼主(2020-04-26):
租房设计问题,不通风,夏天外面凉快凉快,里面闷热闷热。于是有了个新风想法,某宝搜了一圈,怎吹的都有,就是不知道如何,还有点贵,咸鱼偶然看到了这款,买了个遥控款,一百多出头。回来测试待机功耗2w,运行功耗73w,感觉待机功耗过大啊

网友A:
找个5伏到3伏废旧手机电源板,要空载不发热芯片方案,体积尽量小巧,替代原有阻容分压。风机的气道应该是混流设计,在大风量轴流风机和大风压离心风机取平衡点。

网友B:
这东西用作卫生间排气扇也应该不错吧?有没有逆止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5伏到3伏废旧手机电源板,要空载不发热芯片方案,体积尽量小巧,替代原有阻容分压。风机的气道应该是混 ...

就是替换控制器的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用作卫生间排气扇也应该不错吧?有没有逆止阀?

做排气扇的话会有点吵

网友C:
待机功率有3W?功率计测的还是测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功率有3W?功率计测的还是测的电流?

用带电量测量的智能插座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