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家里老人年龄大了,想要个定位的东西

楼主(2020-04-26):
家里老人年龄大了,想要个定位的东西,这样老人走到哪里自己都能知道,防止老人走丢,有懂得朋友给推荐一下

网友A:
小米有个定位器,好像不贵,没暗坑。

PDD的儿童手表也可,就是自带的卡不知道有无暗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有个定位器,好像不贵,没暗坑。

PDD的儿童手表也可,就是自带的卡不知道有无暗坑。 ...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A:
小米米兔定位器,相对便宜,但是只有GPS定位功能,比较单一。

网友:
植物油性胶

网友:
某宝搜索老人定位,你会看到很多此类产品……自己挑

网友B:
最近他们改充电宝里的那个gps就不错啊很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他们改充电宝里的那个gps就不错啊很准的

好像需要9V以上电压才能激活   单纯锂电静止后自动关机就不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米兔定位器,相对便宜,但是只有GPS定位功能,比较单一。

这个我也找到了   100+的价格   还不错

网友:
手机+地图软件。
仅仅定位只是能知道经纬度,看着经纬度很难知道自己在哪里,需要和地图结合才行。

网友:
小米100+的儿童电话手表就可以,就是外形有点不符合老人,给我儿子买过一个,小米小寻啥来着,具体型号忘了,冲一次电能用1周左右,能大致定位,不要买几十的山寨,起码待机不行,或者淘汰不用的手机现在都有老人或精简模式的,现在手机登录账号基本都能定位,而且比定位器和手表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需要9V以上电压才能激活   单纯锂电静止后自动关机就不启动了

不用啊一节18650都可以,他们改进充电宝都是这么接线的,你找找改的那些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要体积小的、功能多的就用儿童手表,没有什么体积限制、就用一个定位功能的就用坛里推销的GPS车用定位+电池。

网友:
定位基本都不准,尤其在室内,如果可能养条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