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司美创电吹风触电开关维修

楼主(2020-04-26):
应该是在2019年头大概1月份左右,坛子里面有坛友科普了一篇关于电吹风头发打结的问题。里面有推荐到这款电吹风,当时觉得不错就直接下手买了。到货大概是19年1月中旬。买来后原来的康夫电吹风就下岗了,据老婆大人反馈这个比之前的康夫要好不少,打结问题少了很多。这是前话。风筒整体外观及宣传的风扇叶片 - 与实物一致。没有拍照片,将就一下吧。

两天前老婆突然跟我说,这个电吹风的制冷键没有作用了,表现是按下去也不会有冷风。开关就是这个白色的按钮。

昨天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着打开看看是不是哪里卡到了或者卡扣断了导致不能触发啊。结果开始了折腾。这个电吹风的后盖扣住了两颗螺丝,必须打开后盖才能拧下来,于是求助淘宝店铺,回复为“撬开后盖玻璃,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就可以打开后盖,之后才能拆开”并配图如下。

开盖工具为开手机屏幕的吸盘

等我看到图片,吓我一跳,这个吸盘个头太大了!普通家庭根本不可能有的。没办法,只能有损拆解了。
上神器 - 19块电钻,配上开孔钻头,开始干!

好不容易打穿了玻璃,但是一个手抖,玻璃碎了!

好吧,没办法,就掰下来吧,想不到这个玻璃实在是粘的结实,最终发现良心商家上的不是普通双面胶,而是超强粘力且厚实的双面胶!

个人认为这个胶普通人应该用常规工具比较难无损打开。
接着向下,这个就比较简单了,螺丝拧开,发现轴上一沓头发,伤不起,电吹风是不是十有八九都是头发缠轴坏的?

不过好在这个电吹风的设计不赖,头发在这里不会走到电机轴上去,拔下来继续前行,到问题点,不能变冷风。
原来是触电开关伸出来的塑料头融了,导致按钮无作用,因为头短了按下也不能释放。不过为啥它融了?不是很理解,有大神知道不?科普下?按道理就算是电流大,这个东西发热应该不大啊怎么会使这个头融了呢?

那既然是找到原因了就好解决了,换掉坏的上好的就OK了,于是今天早上跑了下电子世界,没有同等大小规格的货。
那只能自力更生了。回来思考了下想到了下面的办法。各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试用了一下没啥问题,至少是能变冷风了。各位看看会不会有啥隐患,先应应急,之后下单买个同型号的再换上吧!

网友A:
看你怎么把玻璃粘回去

网友B:
后罩壳蒙上个细网子吧

网友:
这个当时也买了,一直想拆开了降低一档功率。。。因为大风量时热风有点烫。。。

网友C:
类似汽车涡轮增压和无叶风扇里,绕流式离心叶片设计比较少见。大多数采用类似电脑风扇,轴流式叶片。楼主的电吹风负离子确实有,不像大多数弄点蓝紫灯光装饰。我的话更喜欢九几年像金属鼓风机万里电吹风,虽然风力小,但是把进气口调最小,可以拆贴片灯珠化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把玻璃粘回去

粘不回去了,就这么秃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罩壳蒙上个细网子吧

手上没材料,以后看看是不是过段时间打开看看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汽车涡轮增压和无叶风扇里,绕流式离心叶片设计比较少见。大多数采用类似电脑风扇,轴流式叶片。楼主的 ...

这个拆贴片灯珠的办法不错,但是这个主要是给老婆小孩吹头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