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意钳,电子剪钳被我卡断了,是好钢。

楼主(2020-04-26):
170电子剪钳,以前买的那个很顺手,关键很漂亮,不锈钢的,剪ATX电源的散热片,给蹦了,真是第一次遇到钳子工具断了。
也许是钢太脆了。

网友:
用用网红胶试试

网友A:
可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再买一把斜口钳剪厚的

网友:
你是用来剪细铜线的
不是用来剪铝块的呀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动剪子坏了

网友:
断了正常,别怨剪子质量,剪散热片就不是这种剪子该干的活

网友:
这东西正品和仿的差几十倍的价格,买个正品舍不得这样用

网友:
有的铝散热片也不薄 硬度也不低

网友:
剪散热片。。。这玩意就不是让你剪那个用的,你想剪那个可以试试斜口钳

网友:
你需要买个航空剪

网友:
这是用来剪切玩具模型、细电线的,并不是钢丝钳

网友:
钢太脆是这种剪钳的最大缺点

网友:
好像散热器类似手电筒铝合金外壳材质,硬度不低,需要刃角大概60到90度,两级省力杠杆的铁皮剪,或者更长的钢筋剪。楼主的好像是30度到60度刃角,只能剪小于1毫米铜丝和焊锡丝。

网友:
我用这种,叫航空剪还是电子剪,剪薄铁没有问题
https://s.click.taobao.com/eMvOujv

网友:
车辆有个超载问题,不知道这小小的剪线钳断口是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卧槽,这刀跟我家那把很像,也是在同样位置断裂,但还没完全断,大概裂了4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卧槽,这刀跟我家那把很像,也是在同样位置断裂,但还没完全断,大概裂了40%左右 ...

他这个看上去是在切豆腐的时候断的,你家的是切神马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看上去是在切豆腐的时候断的,你家的是切神马断的?

斩骨头啊,没那么多豆腐切

楼主:
利用下面的口,开个槽,可以剪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