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二个电动车充电器那个质量好

楼主(2020-04-26):
第一个是60V12A的,第二个是60V20A的,第二个是我同事给我的,他不要了,我的充电器12A的坏了,想要他20A的充电可以吗?我的电动车电池是60v12a的电池。会不会对电池有影响,指点下,多谢!

网友A:
60V20A可以充12A的,最好自己控制一下时间,,充满后不要时间太长了

60V12A充20A的易损坏

充电一般是电压限定的到一定电压就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20A可以充12A的,最好自己控制一下时间,,充满后不要时间太长了

60V12A充20A的易损坏

好的,明白了,就是时间要控制好,充满了就拔掉电源,20A的一般充6小时应该满了吧12A的我试过充8小时左右就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好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C:
理论上12A铅酸电池用20A充电器(大电流)充电会让电池寿命下降,而且20安的充电器转折电流比12安的大,用来冲12安的电池比较危险。

网友D:
当然是第二个好啦。

网友:
第二个是西普尔的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12A铅酸电池用20A充电器(大电流)充电会让电池寿命下降,而且20安的充电器转折电流比12安的大,用来 ...

那一定要买过新的12A的充电器了,我在网上看了下好点冲电器都没有12A的,全部是20A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第二个好啦。

多谢指点

网友E:
很明显第二个好,用20AH的充电器充12AH的电瓶是可以的,充电电流稍大一点,但由于20A的转灯电流比12A的充电器大,会导致转绿灯的时候电瓶充不饱,转绿灯后让它充时间长点就可以了,有能力的话也可以自己调一下转灯电流和充电电流,难度应该不大的: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13768132.html

网友F:
第二个把次级电流取样电阻改大一点

网友G:
很明显是第二个要优于第一个,第二个配有双模滤波器和压敏电阻,而第一个都没有,……

网友H:
小充电器充大电瓶,充的慢,不转灯,或转灯过晚。

大充电器充小电瓶,充的快伤电池,转灯过早,充不足。

把输出端0.1欧左右的采样电阻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第二个好,用20AH的充电器充12AH的电瓶是可以的,充电电流稍大一点,但由于20A的转灯电流比12A的充电 ...

对电路不是很懂哦,那只能暂时用用了,电车电池才换没多久,到时买个12A的省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把次级电流取样电阻改大一点

谢谢指点,电路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是第二个要优于第一个,第二个配有双模滤波器和压敏电阻,而第一个都没有,…… ...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充电器充大电瓶,充的慢,不转灯,或转灯过晚。

大充电器充小电瓶,充的快伤电池,转灯过早,充不足。

谢谢指点,怎么改不懂,小白一个,还是买个新的12A吧,想在网上买个好点充电器全部是60v20A的多.12A的少。

网友:
充电电流更大,可能电瓶失水会加快

网友:
还是第二个好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