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棒如何90度弯折

楼主(2020-04-26):
再改个盘夹,这次失败了。钩子太斜,夹得不稳。  钩子要接近90度才能夹稳盘子。 如最后一图。
这不锈钢的太硬了钳子都没力

网友:
要达到奥氏体形变温度才行

网友:
到附近工地上,找钢筋工,试试他们的液压弯曲机

网友:
戳到个小孔里面,弯不动用锤子

网友:
直径超过2毫米的钳子就不好弄了,可以试试找个直径略大些的金属管在台钳上折弯。

网友:
烧红了掰,很轻松。

网友:
先烧一下弯折部位,找块重点的铁疙瘩打个孔塞里面用锤子敲~

楼主:
想用磨小弯角的方法,还是很难折弯,捶不到,钳不了。  后来想调整一下爪子的方向,一扭,直接报废了。弃之可惜,留之无用,最后还是做了个锥子。

网友A:
放煤气炉上面烧红了再掰多简单的事,楼主非要硬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煤气炉上面烧红了再掰多简单的事,楼主非要硬掰

之前试过一下,不过只弯那一点小勾,还是不给力,在火力弯都不行。  后来弄烂了就没试过弯整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