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77年的MF20大指针表

楼主(2020-04-26):
淘了台77年的MF20大指针表故障表,表头通什么都测不了。拆机发现烧了3个电阻、2个二极管、1个三极管。拆了换上代用品。还是测不了,但开关旋到有的档位表针会动一下又回位,以为还有什么毛病呢?搞了好久试过N次后才发现。左边的开关指示方位给前一位使用者装反了。真晕。改正后就正常了。测了下精度一般。有7、8斤。真是个大老粗。

网友:
太老啦,不管用了!

网友:
楼主你老表,情怀啊

网友:
后面那两图怎么了,不会是将这表改成表面安装了吧?

网友A:
烧的好惨,
楼主自己做了电阻基准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好惨,
楼主自己做了电阻基准么哈哈

是烧的惨啊!可能是前位把左边开关指示方位搞错烧成这样的。

网友:
同岁的表啊

网友B:
开关装反,这错误也太严重了吧,直接导致档位错乱。那几个元件是不是因此而爆掉的,不知设计者当初是否考虑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装反,这错误也太严重了吧,直接导致档位错乱。那几个元件是不是因此而爆掉的,不知设计者当初是否考虑 ...

应该是前位修理者搞反了才烧的吧!一开始也没想到这事测交流市电电阻烧黑出烟了。搞了好久才想到开关的。

网友:
带放大的表,阻抗太高了其实不好用。

网友:
没图不修了。没防反插。MF20头一回见。昨天我还在路边见到820L小数字表。常见830.

网友:
这是带放大电路的老表,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