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SOT-23-6的小芯片可以用这种转接板焊接。

楼主(2020-04-26):
有时候想焊点小升压电路,或者LED驱动电路,但芯片很小。
这种转接板可以,如果奇妙的话,再利用后面的部分,可以把这个电路做在这个板子上,自己搭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感觉很有意义

网友:
没毛病。兄弟

网友:
洞洞板也没问题,把这个6脚两边的腿往外掰一点就可以了,当然有条件这种板是很方便的。

网友A:
对于一些高频升降压芯片,会要求电感,电容靠近引脚,减少干扰,提升稳定性,这样引出去太远,还是不符合厂家要求的。

楼主:
脚距0.950mm,好难焊啊。

网友:
芯片越来越小,手工焊接难度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距0.950mm,好难焊啊。

焊的多了就可以了,TP4057一样可以用大马蹄头子焊。

网友:
洞洞板转接就行了

网友:
直接搭棚,然后洞洞板。我5元打板时,用边角料制作了贴片版洞洞板,间距1.27mm,可以直接焊这种贴片IC,0603、0805阻容元件也行

网友:
SOT 之列基本靠原生焊盘了,搭棚很辛苦,我最近都是玩这类封装,也用了楼主的第二图板子做过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些高频升降压芯片,会要求电感,电容靠近引脚,减少干扰,提升稳定性,这样引出去太远,还是不符合厂 ...

是的,尽量吧。利用背面,不行钻个孔

网友:
电路简单的,偶尔做个把的,用单面敷铜板刻一块也不太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