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CL 12W; 2.8元的吸顶小灯,230mm直径还是太小。。。

楼主(2020-04-26):
刷销量的质量难保了?这个至少壳子还可以,灯罩薄,只要不氧化发黄还是不错的。

网友:
类似灯壳的前年撸过好几个,32CM的好像。那片圆形的灯罩板子用了一年,发黄不明显,但已经变形了,不平整。

网友:
也买了一个,刚收到,这价格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
灯罩短时间氧化发黄一般都是高温烘烤造成的
透镜虽然会隔离部分热量,但是可以保护LED减少湿汽侵蚀造成的短路
不推荐使用电源和灯一体的,电源本身发热量也不小,加速小灯寿命衰减,维修空间更小

网友:
大品牌的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又有活动了吗?

网友:
现在没撸灯的兴趣,都没地方放了

网友:
前两年撸了几个9.9的美的神灯,后来都用上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坏的

网友A:
现在几块钱包邮的吸顶灯是越做越小
而且底壳做塑料的了
以前铁喷油漆的大壳,好歹自己可以DIY换灯板
现在塑料壳吸也吸不住,还尺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几块钱包邮的吸顶灯是越做越小
而且底壳做塑料的了
以前铁喷油漆的大壳,好歹自己可以DIY换灯板

这个灯是铁壳而且比较厚实,就是直径有点小

网友:
确实好小的一个

网友:
来个车票地址,谢谢

网友:
话说松下三基色吸顶灯纯白灯罩八九年了还是那么白。

楼主:
熱心會員 是呀 有几个松下灯是这样。

网友:
松下三基色吸顶灯纯白灯罩十几年了,新的一样。它也不坏,换新都想不起来

网友:
这价格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TCL也生产照明灯具了?

网友:
貌似灯板不是铝基板的

网友:
看着还算靠谱,3个电解电容,比那种线性恒流的灯板好多了

网友:
我也买了
做工质量都不错
铁壳的底座,表面的漆也做得很好
只是小了点,但是是很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