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白请教:如果是金属机箱,莲花母座负极是不是通过机箱相互连通?

楼主(2020-04-26):
如图:

网友:
那不正好接地啦

网友:
不一定    有的是不接地的

网友A:
中间白色的 是与机箱绝缘用的。   白色里的 接线耳朵 移到外层螺母处使用。。。 这样就可以不与机箱接触。

根据实际使用环境吧,  例如有些功放 如果与机箱接, 可能形成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白色的 是与机箱绝缘用的。   白色里的 接线耳朵 移到外层螺母处使用。。。 这样就可以不与机箱接触。
...

请教:形成环地的话会不会烧坏硬件?

网友:
对于一些高保真发烧设备,要求一点接地的状况,这些插座,电位器等跟外壳是绝缘的,然后专门引线到一个点,来减少干扰,底噪。

网友:
中间塑料是拿来绝缘的,铝合金的机箱氧化层也是绝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