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非常少见的日本原装SHINKO神钢电源线,改造成电脑电源线。

楼主(2020-04-26):
日本原装SHINKO神钢电源线,非常少见,从日本原装打印机上拆下,没法用在电脑上,怎么办?弄了几个台湾维熙的尾插头子,自己动手改!台湾维熙应该也不错,据说是给苹果代工转接头的厂商。

改造过程非常麻烦,需要耐心和细心,卡扣很难弄的很到位。。。。。

楼主:
请问高手几个问题,楼房的话不接地线可以吗?日本的电源线拨开后,内芯和国内的不一样。黑白两色,查阅资料似乎L是黑色,N是白色。如果不接地线的话,正负相反的接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没接地线,真的好吗?

网友:
太奢侈了吧。。

网友:
不是服务器不是工作站,用那么好的线浪费,还是把线装到该用的地方吧,大功率的比如

网友:
2芯的  放弃了

网友A:
先把那个山寨电源换了吧。。。而且这个电脑用0.5的线都浪费了。还没地线。。。

网友:
可以叫违规改装

网友:
没地线会被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个山寨电源换了吧。。。而且这个电脑用0.5的线都浪费了。还没地线。。。 ...

电源不算山寨,长城的吧

网友:
日本用110V,电源线都比较粗,ATX电源最好接地

网友:
三芯的换二芯机箱可是金属的楼主真敢玩

网友:
首先,电脑功率不大改粗线意义不大,其次,电脑作为金属且经常接触人体的电器你缺省略了地线,这就好比你有一个很好的邮轮,却非得换个航母,尽管这个航母是个漏的分分钟沉底。换回来吧,漏电可能是不大,一旦发生是要人命的。你这个还是改到类似电吹风等大功率两插电器上吧。

网友:
带安规电容的电源没有地线会使外壳轻微带电,连接独立供电的外设时会出现接插瞬间看到明显的打火现象,湿手触碰裸露在外的导体时可能有酥麻感等漏电现象!!

网友:
普通的电源线就够用了,以前我一条电源线用5年在移动电脑电源线里面断路了,线剪开采发现是铝线。。。

网友:
给你的破电脑用这线太浪费了,还是换给电磁炉或电吹风用吧

网友:
日本线之所以粗,是因为在同等功率下,220v相对于110v所走的电流小一半,所以线粗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几个问题,楼房的话不接地线可以吗?日本的电源线拨开后,内芯和国内的不一样。黑白两色,查阅资料 ...

不接地线一般不会有问题,但金属壳的电器设备如果漏电了,金属壳体会带电,容易发生电击危险!N、L接反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就像我们现在的墙插,左零右火,有几家是真正的这么接的?!但还应该按规定接线。

网友:
电脑电源线认准Vlox,longwell,之类的大品牌,
联想嘛,比山寨好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地线一般不会有问题,但金属壳的电器设备如果漏电了,金属壳体会带电,容易发生电击危险!N、L接反一 ...

这个还是看电工的,正规电工这属于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