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c5808拆机

楼主(2020-04-26):
不完全拆机,主要看看电池如何更换?

网友:
这种金属刀头须要定期保养才能够顺畅使用

网友:
竟然是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的傻充?

网友:
原来镍镉电池还在生产,要用到无法空转再充电避免记忆效应。至少应该用环保镍氢,记忆效应应该没镍镉明显。我觉得现在用14500锂电芯加4057充电芯片,和外围最少保护板芯片最好。

网友:
我飞科的改锂电了,也是两节镍镉2.4V的,用外置18650电池串个4007用很给力

网友(2020-06-21):
用都不安全了,扔了吧!!

网友(2022-06-26):
我喜欢用交流电的电磁感应的往复式电推子或者剃须刀,动力大!寿命长!

网友:
飞科的机子挺实用

网友(2023-03-12):
谢谢分享
不同批次的电池还是有差异的,锂电应该是没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