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电瓶亏电实测启动电压,求正常启动电压

楼主(2020-04-26):
骆驼电瓶用5年,亏电不启动了,搭电后高速开了1小时,又停2个多小时又不启动了,又找人搭电。然后万用表测熄火状态12.6V左右,启动瞬间大概8.2V,启动后怠速14.3V左右。看观察孔是绿色,代表电解液页面正常不缺水,但开了1小时高速应该充进去不少电了,实际是只停了2个多小时就没电了,那就是充不进电。自己判断电瓶内部故障,只能换了,淘街下单催了近一个小时催过来换掉。5年也值了,还是选择骆驼。求教正常电瓶待机和启动瞬间的电压

网友:
待机12.4-12.5吧,不接任何负载,可能再高一些吧,不会超过12.7。
绿色那个孔,看了也白看。

网友A:
铃木奥拓 平时熄火电压12.7左右  充电电压怠速14.2 启动没有量过

网友B:
能不能启动不是单看电压的,还要看内阻和容量。

正常电池静置12小时电压根据温度不同大约在13V到12V之间,常见于12.5V左右,老化后会逐渐变低到12.3甚至12V。

但是电压不是能启动的唯一指标;我有次下班忘记关小灯,导致过放电到9V,发现后上车关灯,等了大约20秒,一火打着,然后锁车怠速充电回家吃饭50分钟,吃了饭上班开路10分钟,熄火后电压回到13V,静置一天电压12.3V左右,正常使用。

电池老化后,再受到恶劣条件比如过放,过冷,导致内阻过大,电压再高也会无法启动。

网友:
要综合判断是否寿终。电压,内阻,…,起动降至10Ⅴ以下就注意了,补补电看,9Ⅴ以下已死。内阻超10mΩ也可判死,非绝对,没准8mΩ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启动不是单看电压的,还要看内阻和容量。

正常电池静置12小时电压根据温度不同大约在13V到12V之间, ...

这不没条件吗   只能量电压还有抗充电效果判断了。已经换掉了,也用了五年了,照理说5年应该是缺液才对,但观察孔液面又是正常的绿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没条件吗   只能量电压还有抗充电效果判断了。已经换掉了,也用了五年了,照理说5年应该是缺液才对, ...

有时候是单格损坏导致内阻大,整体就看不出来。

我的原装电池也是5年换掉的。换了风帆只用2年,今年又换了骆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是单格损坏导致内阻大,整体就看不出来。

我的原装电池也是5年换掉的。换了风帆只用2年,今年又换 ...

风帆确实不靠谱,标致207是2011年5月首次上牌,原车都是骆驼电瓶,我当二手2014年收到时已经被换成风帆了,2016年3月极柱根部破裂导致电解液泄露到电极夹上,使用正常,但铜质电极夹被腐蚀了一半。然后5月份重新换了骆驼用到几年差不多正好5年

网友C:
疫情期间,停车一周,外界4度时,电压11.8V ,一把着车,五年的风帆。

网友:
起动瞬间不少于9.6v,否则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疫情期间,停车一周,外界4度时,电压11.8V ,一把着车,五年的风帆。

不错  我新车原厂也是风帆,三年半了暂时正常

网友:
铅酸电池,品牌间差别不大,能用多长时间,全靠人品

网友:
起动时电压约等于9.6,主要看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铃木奥拓 平时熄火电压12.7左右  充电电压怠速14.2 启动没有量过

看来你的发电机还不错,轴承换过么

网友:
电池过年后换有问题的,有新员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我新车原厂也是风帆,三年半了暂时正常

绿色,液体正常,酸度正常,就是绿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没条件吗   只能量电压还有抗充电效果判断了。已经换掉了,也用了五年了,照理说5年应该是缺液才对, ...

你这个就是极板脱落,也可能不是一格,可能别的少片正,这个少2片,一般为单数,5负4正,6负5正,7负6正,可能一格里掉的剩一片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是极板脱落,也可能不是一格,可能别的少片正,这个少2片,一般为单数,5负4正,6负5正,7负6正 ...

可能吧  基本充不进电

网友:
12年的车,18年十月一电瓶坏的,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用5年够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