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只烧坏的文宇815二合一高频焊台使用的150W烙铁芯

楼主(2020-04-26):
拆一只因为我个人失误导致烧坏的文宇815焊台用的150W高频烙铁的烙铁芯。手贱,非要自己校准温度,结果损失好几十大洋。
拆下来了,当时烙铁头烧红的美景忘记拍照留念了。

各个角度欣赏一下。

用万用表量一下

用砂纸磨开看看内部

哪位兄弟数数看缠了多少圈

据说这导线是银的,是不是可以打个银戒指?

网友A:
那个线估计是镀锡铜~

网友B:
银线,耐高温的。。。

校准温度啥的,估计校准方法设计的不好,有些设计的好的不会有问题,而且有个正负50度的极限范围。。。

网友C:
还没玩过高频,觉得贵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没玩过高频,觉得贵哈哈

二手的便宜,我几年前在矿坛收了台二手的才60,现在100左右应该也能收到

网友:
拿到金店测试一下是不是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的便宜,我几年前在矿坛收了台二手的才60,现在100左右应该也能收到

谢谢分享,以后有机会再玩,现在没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线估计是镀锡铜~

应该是银的,很软,没铜丝那么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线,耐高温的。。。

校准温度啥的,估计校准方法设计的不好,有些设计的好的不会有问题,而且有个正负50 ...

测温我用的是带温度测量的万用表,再加上当时刚入手,焊台也不太会用,结果搞砸了,实际上没必要较真那差的那2、30度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玩过高频,觉得贵哈哈

姚志文同志又出了一款单功能的高频,100多块钱,就是样子比较丑。

网友E:
我兩部都二合一三合一都牺牲了,一部热风枪不行,一部到手直接彭一下自己自杀了

网友F:
这叫好奇害死猫,这下不调了吧。

网友:
值得鼓捣,下次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兩部都二合一三合一都牺牲了,一部热风枪不行,一部到手直接彭一下自己自杀了 ...

多功能我也有的,稳定版,不是在众筹的时候买的,比你们买的时候贵100,估计是姚老板留着自用的,还是比较稳定的,2.3版,一直没升级,升温没2合1迅速,但是也是相当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叫好奇害死猫,这下不调了吧。

不调了,固件已经升级到最新版了,用起来挺顺手,改中兴2400的时候出了大力气。对付大焊点那是杠杠的。

网友(2020-10-16):
引用 楼主:
不调了,固件已经升级到最新版了,用起来挺顺手,改中兴2400的时候出了大力气。对付大焊点那是杠杠的。 ...

我改中兴2400的时候用的快克936a焊台,我还是改的120v版本的,那叫一个吃力啊,大焊点搞得都是豆腐渣一样。锡半溶解状态,后来没办法搞了一个二手的快克205高频焊台,那叫一个好用。

网友:
和快克的高频发热芯一模一样的,中间的杆子是测温的

网友:
是不是跟电磁炉的原理相同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E:
我兩部都二合一三合一都牺牲了,一部热风枪不行,一部到手直接彭一下自己自杀了 ...

 为啥没收到反馈, 联系我, 正在排队换内核呢,,  换成815P的内核 。

网友:
我用936和942,焊头里面加点焊锡,升温快速,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