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西数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04-26):
大神们,我的这个西数固态120G的进不了ROM,量只有L1有1.03电压到1.17跳变,其他L2和L3都只有0.3V电压输出,怀疑这个表着“75HO,VO92”芯片坏了,查了一大圈都查不到这个芯片,好像闪迪也有这个芯片不够标的是“5P11,VO92”,有大神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信号或者有芯片手册最好,感恩!

网友A:
一般都是镁光的打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镁光的打磨片

这个应该是DC-DC芯片,应该是可以控制输出3.3V,1.8V,1.2V

网友B:
都虚了,拍照片之前点一下屏幕的目标位置对焦,或者长按屏幕锁定焦距,移动手机距离对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虚了,拍照片之前点一下屏幕的目标位置对焦,或者长按屏幕锁定焦距,移动手机距离对焦 ...

害羞,拍照确实不行

网友C:
按丝印去X宝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镁光的打磨片

你是人才吗?闪迪和东芝是好基友,犯得着用镁光打磨片,另外这个明显不是F是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镁光的打磨片

兄弟你水贴也不带这么水的吧,连看都不看就往上水了

网友:
颗粒上都标了 睁着眼睛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丝印去X宝上试试

x宝跑了一圈,没有这个vo92.都说被打磨了,哭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闪迪和西数固态上很常见

网友:
DC-DC芯片
紫薯去皮

楼主:
大哥,知道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知道具体型号吗?

请拍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