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保时捷918童车改造第三波-升级550电机失败

楼主(2020-04-26):
继前面的两次改造之后,对儿子的这个保时捷童车的第三波改造终于涉及动力了。先上之前的链接。拆保时捷(童车)控制器和遥控器以及电机齿轮箱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763
(出处: 数码之家)
改造强化保时捷918童车底盘和改大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702
(出处: 数码之家)

改造过底盘之后,之所以想对动力进行改造,主要是原来的380电机速度有点太慢。当然童车速度不能太快,但是太慢的话也不太好,还不如大人走路快,大人给遥控的时候总是得等着。确定要改550的齿轮箱,跟网上的卖家联系,大多数卖家都不给提供技术支持。原车控制器最高时20A的,有一家说可以支持550电机,另一家说可以支持550电机,但是最高只能上10000转的,再高的话带不动。而且他说8000转的550电机的速度可以赶上16000转的390电机,我感觉不太可信,我纠结了12000转和15000转,后来选择了15000转的550,因为遥控的话有三档调速,原车是16000转的380电机。接下来就是原车齿轮箱和550齿轮箱的对比

更换齿轮箱的话要做两处改动,原车380的电机的孔是10mm的,550电机的孔是12mm的,所以需要衬套,没找到合适的衬套,还好找到了尺寸合适的弹簧,也可以替代。

然后另一处改动就是380电机的直径比550小得多,所以要对安装位置扩孔

卖家赠送了高低速转换开关,这个高低速转换开关实际上就是串并联转换开关,低速的时候把两个电机转换为串联,高速为并联。低速状态下的话单边的某个电机稍遇到阻力就会堵转,另一边还正常运行。为了安装这个高低速转换开关,我把原车的摇摆功能去掉了,因为小孩对那个摇摆功能不感兴趣。

电机接好,控制器接好,试机发现完全可以带得动。但是我想到之前帖子里有XD提示我要对控制器进行加强,所以我也相应的进行了加强。主要进行了两处改动,一处是把MBR20100换成了STPS30H100CT,并且加了个小散热片,另一处就是在FDD8896旁边并联了一个8896,原来这地方就有空焊盘的。没动热风枪,直接用烙铁焊上去的,比较渣。两个4606的mos我没有改,因为看电路直观上来说是控制转向电机的。继电器也没改,15a的感觉够用,手头也没有大的。

改造控制器之后 ,就迫不及待的带儿子出去溜圈,平地没啥问题,最高档的速度比大人走路要快一些,快走的话勉强能跟上。但是后来发现以往一个大坡用380齿轮箱的时候可以上去,550齿轮箱反而不行了。低速的话直接走不动,高速的话可以走,然后爬一段坡就直接断电了,休息一会反复开关开关又可以走一段,然后又断电,再休息一会又可以重新开机。打开控制器摸摸,发现30A的管子很烫,加散热片也没用,两颗8896也烫,热度稍低一些,两颗4606的话也烫,继电器也是很烫的。没办法了,接下来改造主动散热试试。

对控制盒进行挖孔,加一个5010的风扇。一开始是把5010风扇与电机并联,我想的是电机启动的时候风扇启动,省电。然而我忽略了一件事啊,就是电机倒车的时候是反转的,这种风扇是不会反转的,然后这个风扇就烧掉了,估计是霍尔驱动烧了。没办法又去电子市场花三块钱买了一个换上。这次直接并联到开机线上,开机风扇就启动,只要开机就一直转。

试机的结果,仍然是失败的,爬那个坡的时候爬不上去,还会断电。大概有风扇的原因,所以恢复的稍微快一些了。
至此我也不确定到底哪个零件是短板了。MBR20100换成30A的,FDD8896加了一颗,4606是控制转向电机的吧,估计影响不大,难道是继电器的原因?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吧
以下图片是控制器改造之前的图片

网友A:
北京市第三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飙车需谨慎哈哈

网友B:
楼主失误啊,风扇加个整流桥不就行了?爬坡无力会不会是550的减速比不够?或者是电池问题?加个电压表检测一下爬坡时候电池电压看看。

网友C:
管子发热是不是上坡电流变大,电池输出能力不够压降过大导致驱动电压不足管子不能完全导通发热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电池带不动,换动力电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失误啊,风扇加个整流桥不就行了?爬坡无力会不会是550的减速比不够?或者是电池问题?加个电压表检测 ...

感觉风扇不是主要问题。最主要的是控制板供电不足无解,电瓶的话新电瓶没问题,电流电压都能达标。难道是电瓶连接线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发热是不是上坡电流变大,电池输出能力不够压降过大导致驱动电压不足管子不能完全导通发热 ...

考虑电瓶这块的话有没有可能是电瓶连接线太细了电流输出不足?好像是0.75还是1平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市第三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飙车需谨慎哈哈
...

这个最高速度也就比步行快三分之一,飚不起来

网友:
550电流比380要大很多,电瓶换大容量和电瓶线换1.5平方硅胶线试试。

楼主:
各位兄弟,我刚想来车子线路当中串联了一个过载自恢复保险,就是图片这样的,是不是这个保险过热保护了呢?

网友D:
看完了3篇改造文章
同款车子 儿子也是喜欢穿一样的红衣服 看着背影好像~~ 他也有个蓝鸭舌帽

我这也是保时捷,除了不带那个保时捷标志其他的 电池 电机 控制器 摇摆模式 完全一样
也计划改造,改线性油门 改减震  改转向什么的
结果最终只是买了12节32650 组了4串3并  12V15A的电池,效果非常好,可以连续跑至少2小时。
使用了卖家那买的12V保护板
另外有2串2并的6V10A 电池给另一只小摩托用

感觉这个车动力 速度什么的都不错,遥控很远很灵敏,就是电机声音大了一些。如果有声音小的电机替换才好
550电机替换的话 扭矩 应该更大,不过要改造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了3篇改造文章
同款车子 儿子也是喜欢穿一样的红衣服 看着背影好像~~ 他也有个蓝鸭舌帽

哈哈,有缘分。我打算下次再改锂电吧。主要铅酸的安全系数高一点。550电机改造的话确实要改造的东西非常多,其实线路也得改,原来的线路发热严重。控制器的话最好换大电流的。我还得抽空继续改。

楼主:
最新更新,问题已解决,不是控制器的问题,也不是电瓶的问题,就是过载自恢复保险的原因。原车的过载自恢复保险只有7A,爬坡时候就扛不住了。手头没有大电流的保险,就先整了个30A大保险用了。等着改天买到合适的再换上。

网友(2021-03-17):
电池不够力呀,换动力电池,或者多并几个

网友(2022-03-16):
改的挺好,我也打算改,请教一下哪种方案马力大?一种是两个380  16000换成550 16000。另一种是两驱改四驱,四个380  1600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