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中奖了,vavofo的的灯到了,到手就不能点亮

楼主(2020-04-26):
上电池后面的红灯会亮,判断有什么地方没焊牢固,拆了发现是触摸开关的线没焊在焊盘上,唉。自己动手焊吧

网友A:
这种情况店家一般会补偿的吧哈哈

网友:
要是能改善体积利用率更好,可以像免焊接充电宝套件,设计成6到8节可更换电池,配重块用拆机电池摆设。

网友B:
再找客服退3块钱工费

网友:
喜欢金属外壳的台灯,这个全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店家一般会补偿的吧哈哈

没找客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找客服退3块钱工费

工钱可比元件贵。 3块钱客服摆不平。

网友C:
最近好多便宜车,看着都想上,但一摸口袋。。。。哎,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好多便宜车,看着都想上,但一摸口袋。。。。哎,还是算了吧

上,必须上,用花呗

网友D:
不错,这款,我加了无线充电板上去放床头给手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这款,我加了无线充电板上去放床头给手机充电

好主意  无线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这款,我加了无线充电板上去放床头给手机充电

想法非常不错啊

网友E:
我也买了一个,破解了亮度记忆的功能,还能改电阻增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一个,破解了亮度记忆的功能,还能改电阻增亮啊

这个灯,不放电池的时候,电池仓测电压只有3.4v。。。tp4333真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