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联UNT402H-蓝牙语音第三方破解刷机免拆机固件下载

楼主(2020-04-26):
九联UNT402H-蓝牙语音第三方刷机固件包下载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九联UNT402H-蓝牙语音;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7、接入电视直播,可看地方任意频道;
刷机教程:
文件内附教程,按提示操作即可;
下载地址:

刷机完成效果图:

网友A(2021-02-11):
1、盒子打开进入设置页面,用原版遥控对着盒子,有节奏的依次按下数字键盘上的782782323,

每个数字间隔大概1-3秒钟左右,盒子就会进入安卓桌面模式下自动打开ADB端口。然后盒子插上网线或是无线链接,再网络信息中查看IP地址,并记录下来。

3.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固件包即可。

4.将固件包update.zip到u盘根目录.

5、打开adb工具

adb 链接 盒子(    adb connect 192.168.1.166  )

cd /mnt/sda/sda*

dd if=/mnt/sda/sda1/recovery.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recovery

dd if=emmc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misc

reboot

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固件包即可。

有点不是很详细啊,
3.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固件包即可。 怎么自动重启啊?adb怎么链接啊?

网友B:
首先进入到设置里面,会显示IP地址,先记录下机顶盒IP局域网地址,然后输入密码 10086,进入到最后一项其他设置里面,停留在其他设置界面输入 90123 ,(机顶盒可以插USB类型的键盘进行输入)。最下面选项就会出现一个厂家设置,进去就有ADB,将其打开。就可以打开ADB了,按楼上说的连接adb connect ,连接成功好上传recovery和emmc,我的机子要改名update.zip,否则插上U盘就更新系统,我是上传好了以上两个文件再改成update.zip,插上U盘就自动重启更新成功。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B:
首先进入到设置里面,会显示IP地址,先记录下机顶盒IP局域网地址,然后输入密码 10086,进入到最后一项其他 ...

你成功了吗?我第二个指令找不到路径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A:
1、盒子打开进入设置页面,用原版遥控对着盒子,有节奏的依次按下数字键盘上的782782323,

每个数字间隔大 ...

按了782782323,没反应,怎么破??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进入到设置里面,会显示IP地址,先记录下机顶盒IP局域网地址,然后输入密码 10086,进入到最后一项其他 ...

按你说的输入了90123没看到厂家设置,打不开ADB怎么破?请指教谢谢

网友(2021-10-30):
引用 网友C:
按你说的输入了90123没看到厂家设置,打不开ADB怎么破?请指教谢谢

盒子打开进入设置页面,用原版遥控对着盒子,有节奏的依次按下数字键盘上的782782323,

每个数字间隔大概1-3秒钟左右,盒子就会进入安卓桌面模式下自动打开ADB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