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 W2252TZ显示器LCD更换LED

楼主(2020-04-26):
玩游戏买了一个华硕1660SP显卡,新卡没有VGA模拟接口了,全是数字接口。老联想17大水牛显示器只有VGA没有DVI-D数字口,无法连接,朋友给了一个LGW2252显示器,有DVI口,但是屏幕有点黄,没有原来的颜色正,上网查询可能是灯管老化了。用了几天实在不能忍受了,决定修理下,有两个方案,一是更换灯管,时间长了还是老化,二是换LED。去电脑城问了下修理朋友,告诉我,谁还换灯管了,全是换LED。于是在朋友那里拿了套件,回来自己更换,如果没换好屏坏了,就买个二手艺卓,改之前先拆开看看电路电压符合要求,研究下电路。
改前测量耗电19W
改后耗电14W,节省了5W
屏幕型号韩国产
液晶屏排线电路板,小心翼翼,碰坏就麻烦
电源板和灯管高压板
驱动板
高压振荡
驱动板连接排线插座引脚功能

套件型号,淘宝有很多,基本都差不多

买回来,接上可调电源,很亮
LED颗粒
背面是铝基板,散热可以
拆开放入灯条
灯条的另一端,这个拍了半天才聚焦下面
把原来胶皮塞块切割下,塞回去,既挡灰又防止漏光
分析了电路把高压模块供电跳线J310挑开一端,停止高压电路继续工作还可以省电
拆出来的原机灯管,两端黑了,2009年开始工作,十多年了
把显示屏装回去,通电,显示正常,效果好很多,但是亮度控制是相反的,本坛妹子  snowrose2000  的帖子里有介绍,我懒得改了新手教程,飞利浦190EW液晶显示器背光源更换
网页效果
我玩的游戏 完美世界  显示效果,实际效果很好,手机拍不出来

网友:
以前试着给笔记本换灯管,结果把屏掰了。又花钱买的总成。毕竟是早不用的笔记本。纯粹为情怀买单了。

网友A:
你这个才两根灯管,比较好换,我的dell的里面有U形灯管7根,直的相当于14根,不知道怎么换led的,现在就是发热比较严重,倒是没有老化,功耗也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才两根灯管,比较好换,我的dell的里面有U形灯管7根,直的相当于14根,不知道怎么换led的,现在就是 ...

高档货,背照式的背光源。改led直接在原来光源的位置下灯珠板子。改LED背光后有可能色域变窄
楼主这个是侧入式的光源

网友:
要说看着舒服还是要灯管才好,但不容易买到了,而且换灯管时两头的硅胶套容易搞破,换LED 亮度是够了,易偏色不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才两根灯管,比较好换,我的dell的里面有U形灯管7根,直的相当于14根,不知道怎么换led的,现在就是 ...

多大屏幕用7根,估计也可以改,买14根LED灯条后面贴3M胶纸,往后面一粘

网友:
情怀,10年前玩完美世界,已经不玩七八年了!!!

网友:
灯管更换成led灯条,只是能够点亮显示器。
看屏幕时要爱护眼睛,毕竟生命无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大屏幕用7根,估计也可以改,买14根LED灯条后面贴3M胶纸,往后面一粘

24寸的显示器,在屏幕背后水平放置7根U形灯管,楼上有一个坛友说了,现在是广色域面板,换了led不知道会不会变化
看一下高压包,一根u形管两头两个高压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寸的显示器,在屏幕背后水平放置7根U形灯管,楼上有一个坛友说了,现在是广色域面板,换了led不知道会不 ...

这是艺卓专业的显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艺卓专业的显示器吗

不是艺卓的,艺卓的太贵了,是DELL的U2408,也算专业显示器,不过价钱没有艺卓的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4寸的显示器,在屏幕背后水平放置7根U形灯管,楼上有一个坛友说了,现在是广色域面板,换了led不知道会不 ...

现在坏了吗?如果没坏就建议不要换了,现在的LED很多不行,我刚换了一个17寸的,拆屏下来换的,换完变蓝了,伤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40458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坏了吗?如果没坏就建议不要换了,现在的LED很多不行,我刚换了一个17寸的,拆屏下来换的,换完变蓝 ...

没坏,使用小时数也不是特别多,还不到3000小时,亮度也很好,就是发热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寸的显示器,在屏幕背后水平放置7根U形灯管,楼上有一个坛友说了,现在是广色域面板,换了led不知道会不 ...

如果灯管老化了,可以淘宝买灯管换,或者买合适的LED灯条更换

网友D(2020-08-25):
引用 网友A:
24寸的显示器,在屏幕背后水平放置7根U形灯管,楼上有一个坛友说了,现在是广色域面板,换了led不知道会不 ...

我也有个这个显示器,一直在家吃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这个显示器,一直在家吃灰

我的这个现在屏幕都坏了,刚开机右边有几条竖线,开一会就消失了,凑合的用了,发热很大的,想修一下问了维修的说不好修

网友:
很古老的显示器了,还是换个4K舒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现在屏幕都坏了,刚开机右边有几条竖线,开一会就消失了,凑合的用了,发热很大的,想修一下问了 ...

我的 也是有条竖线,用一会儿就消失了。最近有段时间不能开机了,放几天又可以了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D:
我的 也是有条竖线,用一会儿就消失了。最近有段时间不能开机了,放几天又可以了 ...

这个也快到寿命了,凑合凑合用吧,这个显示器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2253TQ 至今还一切正常 就是不坏。媳妇不给钱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