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空心杯一般说的是什么?别想歪了,空心杯电机拆解研究

楼主(2020-04-26):
看到空心杯这3个字,大家不要被它的名字误导

这种电机并不是中空的,这里的空心意思是中间没有传统电机的铁芯转子,线圈看起来就像个杯子。

空心杯电机是直流电机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可以做成无刷的,也可以做成有刷的。
我们以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为例,大家看这张爆炸图。
作为一个电机,永磁体,线圈,换向器,碳刷一个都不能少
只是结构上和传统直流有刷电机完全不同。
空心杯电机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像杯子一样的线圈,它没有其他支撑结构,完全由导线绕制而成,线圈通过连接板,和换向器,主轴链接到一起。他们共同组成了转子。一般情况下这个连接板由塑料和环氧树脂组成。它的作用有固定导线和传递力矩。线圈在磁铁和外壳之间的缝隙中旋转,从而带动整个转子旋转。
这种结构彻底消除了由于铁芯形成涡流而造成的电能损耗,由于转子重量大幅降低,所以转动惯性减小,相比传统铁芯电机,大扭矩急加速急减速性能突出。
整体来说,它有体积小,效率高,功率密度高,可控性高,噪音小,散热效果好等等很多优点。
当然,有得必有失,它也是有缺点的,由于没有铁芯支撑,线圈只能做得很薄,这也导致了线圈和输出轴的连接强度有限,所以整体不可能做的太大。一般空心杯电机最大功率也就是几百瓦。

综合看来,空心杯电机可以应用在需要快速响应的系统中。如导弹的飞行方向快速调节,相机快速自动调焦,工业机器人,仿生义肢等,在这些领域,空心杯电机能很好地满足其技术要求。
因为空心杯电机体积小,很多对体积有要求的商品都采用了空心杯作为动力元件。比如;玩具车,航模、电动牙刷等

今天我们拆解的主角就来自一个玩具四轴飞机,果然,很小很强大

有朋友问无刷空心杯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下这张对比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有刷和无刷的区别在于
1.有刷用物理碳刷和换向器的配合来完成换向,无刷电机没有这种物理结构,线圈导线直接连接到控制器
2.无刷多了个霍尔
3.有刷是线圈,换向器和连接板在外壳和永磁体中间旋转,他们共同组成转子。无刷的线圈是固定的,磁铁在中间旋转,同时也是转子。
无刷电机的控制部分牵扯到硬件和软件,非常复杂,这里就不展开讲了。主要就是在霍尔传感器的配合下,在合适的时间给线圈合适的电流,把机械换向变成电子换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好奇心拆解”,头条,抖音,b站都有入驻
有拆有解有温度,满足你的好奇心,请关注我

网友:
空心杯电机散热效果不知道和水冷比哪个更好

网友:
加油 赶超 硬核拆解 那家伙!

网友:
很好的科普贴。

网友A:
我觉得主要为了降低转子惯量,有些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虽然定子有铁芯,但是转子采用空心杯结构,杯壳上压入一圈粘结钕铁硼。载重大的航模很多外转子无刷,载重很小玩具航模空心杯减速电机,微型版本航模空心杯直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主要为了降低转子惯量,有些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虽然定子有铁芯,但是转子采用空心杯结构,杯壳上 ...

对的。发现好多人玩穿越机用空心杯,但是也有缺点,过载大了容易烧

网友:
线圈不知道怎么绕的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用心,看着能学到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
不会甩的变形才行

网友:
涨姿势了,空心杯如果做成低转速,大扭矩的电机,是不是要有优势点?

网友:
没拆过空心杯电机学习了,谢谢科普知识。

网友(2021-07-11):
空心杯做无刷的话,转子就只能是磁铁了,失去小动量的优势,只有小重量的优势还在

不过在同等最大外径的条件下,空心杯内转子的半径可以增大,相应的增大了扭矩

网友:
好好写,此贴能成精。

网友(2022-07-07):
折线真难绕!!

网友:
有刷空心杯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外转子电机。

网友:
印刷电机就一个园片,夹在2片磁铁中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