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天。。6220外壳打磨后泛白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0-04-26):
。。干了后就泛白。。大家有啥解决方法吗。。。

网友A:
用细砂纸继续打磨然后喷点清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细砂纸继续打磨然后喷点清漆

3000目了。。。还是这样。。

网友:
用一段时间包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细砂纸继续打磨然后喷点清漆

请问下清漆是啥。我淘宝了下。只有刷木头的。。这种也行吗

网友:
试试这个

塑料修复剂发白

网友:
2000目砂纸沾水打磨,然后用研磨膏或者牙膏和棉纱布打磨。

网友:
拿喷灯扫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清漆是啥。我淘宝了下。只有刷木头的。。这种也行吗

水性自喷漆,哑光的

网友:
车用的镀晶液,一擦就亮

网友:
汽车烤漆可以考虑下!

网友:
有机会让楼主尝试喷漆改色了

网友:
涂点油就好了

网友:
机油擦一下,立马变黑

网友:
用汽车橡胶塑料保护剂喷一下

网友:
抛到8000目水润又黝黑

网友:
表板蜡喷一下,或者打火机一扫而过

网友:
还是喷漆最好

网友:
发白就是划痕重  按前面的方法继续磨  直到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