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叶片锁,并且尝试无损开锁,传说中的超B级锁芯真的防盗吗!!

楼主(2020-04-26):
家里有一老式防盗门上装的是超B级叶片锁芯。所谓超B级是锁厂们开会自己定的高大上称号,实际锁芯只有A、B两级别,当然也没有C级。

锁芯卸下来后发现背后只有两颗螺丝固定,可以轻松拿出锁簧。

锁是黄铜的,有四组卡片,一共8片,分别由4根弹簧支撑。当然四组卡片有点简单,卡片越多锁互开率越低。
至于安全性,卡片似乎没多大用。卡片越多锁越长,太长的锁芯配不到防盗门。

卡片和弹簧式这样插在锁芯柱里面的……

这是叶片锁的锁芯,八个卡片两个一组插在锁芯柱的卡槽里面。
卡片上面有弹簧,当钥匙拔出后弹簧伸长使卡片异位,卡片下面的V型锯齿形状相互交叉,中间上突起的部分顶出锁栓,让锁不能转动。

锁芯里面还有个小圆突起,配合后面的用螺丝固定的拨片,保证锁芯不被前后按进去或拉出来。

插入钥匙后锁栓落下

拔出钥匙和插入钥匙的卡片和锁栓状态

锁栓落下和突起是因为卡片的凹槽左右移动的原因。

以上就是叶片锁的结构,下面讲下我第一次实验开锁。其实只要选好工具,B级锁也是秒开。
小偷和开锁师傅的区别仅仅是有没有备案,当然,小偷和开锁师傅相比可能胜在心理素质好,
毕竟站在人家门口捣鼓门锁手不抖心不慌,1分钟之内必须打开,心理要很强大啊。而有些开锁师傅上来就打电钻钻锁眼,
切割机切割甚至是大锤砸门,很怀疑这样的师傅可能是装修队出身。

这个开锁方法,是在视频中学来的,理论上无论是单轨叶片所,还是多轨叶片锁,甚至是叶片弹子复合锁都能开,技术好的师傅可以秒开。

这种叶片锁开锁的方法,大概就是用插片越过槽位挡住卡点然后用应力打开,具体术语我也不会,有专业开锁的朋友请指教。
我只是演示,是因为我很业余,打开不熟练。

第一步,找一根薄厚合适,刚性和弹性正好的插片,沿着锁芯边柱缝隙插进去,要插到位越过里面的锁槽压住锁栓。

拆开锁芯后,插片深入的位置在这里

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插片,我只能把锁芯的外沿打磨掉一些,扩大缝隙才能插进去。
然后找一根硬铁丝,捅到锁眼最底,来回拨动卡片,使锁芯里面的卡片归位。薄插片和铁丝要配合好,多试几次。

大概试了5分钟,用螺丝刀拧动锁眼,锁芯转动,锁开了

以上就是开锁经过,作为开锁的新手,不拆开锁芯研究结构,5分钟是绝对打不开这种叶片锁的。
但是关键如何防止“高手”开你家门锁呢?
其实只要装一个这种锁芯防护罩就行,要厚一点的,锁眼罩和保护罩紧实缝隙小的,这样插片就无法插进去,安装的时候尽量用锁芯顶住保护罩,这样用螺丝刀也无法把保护罩捅开。

网友:
厉害鸟我的哥

网友:
哦哟吼~不过我看了我将所有的锁芯那个边边上那个缝隙都很细呀。,开电动车锁估计还有戏。

网友A:
谢谢分享。。。。介绍的很详细,害得我有转行开锁的念头了。。。。

网友:
实用的开锁方法!

网友:
这个帖子需保护

网友:
只是理论上的开锁方式 实际不行的
除非你买的锁质量太差才有间隙给你操作
指望锁盖防护太幼稚了
单轨道和双轨道叶片锁用泡棉开
利用泡棉的弹性抵消弹簧的力道 强制开启 和锡纸开锁原理一样的  3轨道的不行不好操作
有弹珠的叶片锁直接单勾开
锁芯就那么大点地方有弹珠就挤不下几个叶片就是个摆设
锁匠开锁只开简单的其他都撬  不然房租都不够

网友:
空转锁芯,用这个方法开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介绍的很详细,害得我有转行开锁的念头了。。。。

我也是
紫薯去皮

网友:
那个缝隙太小,用这方法还不如直接电钻钻开

网友:
哈哈,俺是不是可以出师了?
要是进去了就把你拱出来

网友:
实用的开锁方法!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2020-05-28):
再就业指导帖吗

网友:
A级都打不开的路过

网友:
说实话,楼主说的那个缝隙锡纸都进不去。看那个芯还有个肩台,硬的东西更不可能插进去。

网友:
这种钥匙的锁好开吗?

网友:
这种好开吗?

网友:
好贴好贴,等下仔细看一下。

网友:
别逗了,现在还有多少人按这种锁?还插片忽悠小白吗?锁芯不挫下点你能插进去?
一卡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
TB上有电动开锁器,好像是靠震动,一般的锁芯都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