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锅铲塑料把烤化了换木柄

楼主(2020-04-26):
老妈炒菜时把锅铲搁在锅边,火开的比较大,塑料柄一下就烤化了,记得以前是塑料比较耐高温。

最后一图是木头表面涂了菜油后火烤,让木头吸油油防腐
wechat_upload15879065945ea588222344b
wechat_upload15879065955ea588238217d
wechat_upload15879065965ea58824a3faf
wechat_upload15879065985ea588260adb1
wechat_upload15879065995ea588270a773
wechat_upload15879066005ea5882847035
wechat_upload15879066015ea5882974537
wechat_upload15879066025ea5882aa941a
wechat_upload15879066035ea5882bf13ac
wechat_upload15879066205ea5883c11818

网友A:
 竟然看不到充电的系列:电锯、电钻,电磨、电批等等工具、、、、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看不到充电的系列:电锯、电钻,电磨、电批等等工具、、、、鸟。 ...

没拍进去,用了电钻打孔,拧螺丝,然后电钻装百叶轮打磨木头

网友:
不错,比新的还耐用

网友:
木工技术不错

网友B:
看住不错,我家的锅铲的塑料柄也坏了,也打算用木头。

网友C:
手柄原来是塑料还是电木?

网友D:
如果有氩弧焊的话,弄节不锈钢焊上去好点

网友E:
木手柄要比铲柄打一圈才好,要比中间平齐也会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住不错,我家的锅铲的塑料柄也坏了,也打算用木头。

赶紧换吧,塑料不耐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原来是塑料还是电木?

原来是塑料,所以烤化了,记得以前的柄是电木,比较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氩弧焊的话,弄节不锈钢焊上去好点

不锈钢管套上再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手柄要比铲柄打一圈才好,要比中间平齐也会烫手.

本来想做整体的,想了下没法加工内凹曲面,就采用原塑料柄设计,上下两块包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管套上再封口?

不嫌难看的话可以不用封口,只要焊住就行了

网友:
居家好男人

网友F:
直接买全不锈钢的就行了。贵是贵点,但经用。电木的一摔就废了。

网友:
好手艺,我之前也想弄一个,一直没顾上。请教一下是不木棍中间还得挖个槽?

网友:
木工活儿不错,就是木头廉价了。

网友:
买新的吧,这个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全不锈钢的就行了。贵是贵点,但经用。电木的一摔就废了。

舍不得买那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