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纯手工打造高颜值大功率精密低压电磨电钻

楼主(2020-04-26):
手底下的廉价电磨还有电钻只能干一些粗活,马宝卖的成品电磨电钻即使200元档位的山寨也基本是个渣渣,要么精度不够要么功率不够,要么爆丑,要么不能无极调速等等,于是想着亲手打造一款适合自己的电磨电钻。

这个项目真是体力活,前后耗时一个星期左右的业余时间,本着要做就做精品的原则,慢工出细活一点点的推进。

下面帖子开始,由于对于机加工属于业余条件,所以尽可能的利用身边的一切现有材料和资源。这个是早前1块多撸的led射灯,壳子和手底下的电机很匹配,这下省了不少力气。

拆散

撬去内部铝片

拿出收藏的高功率马达笔划一下,正合适。

这个马达是几年前在马宝一家电机专卖店里撸的,比775电机大很多,也重不少,力道做工,精度噪音不是普通775可以比的。

之前打算做电锯的,所以轴上有个电锯转接头。

这个是卖家的介绍,由于不能把我的拆了给你们看,所以借卖家的介绍图(注意这个可不是广告,因为就这一批,早就卖断货了,想买也买不到

双滚珠轴承,上下左右没有任何框量,精度极高。

引线也是薄皮硅胶线很有韧性

内部风扇散热

拆开后

这个电机可以0-24v之间工作,12v空载4a左右,最大功率能到200w左右。24v接近400w,装好减速放在自行车上能带你兜风,转速可以几十转到2万转,而且即便低速的扭力也非常的大,万转的噪音非常的小,基本只有风噪,想用手堵转是不存在的。

转子

图片看着很小,实际碳刷有小指尖这么粗。

实际尺寸,重量接近1斤。

装里面笔划一下

纸片剪个圈

找个铝片摆好

划线

一通修磨钻铣,40分钟过去了。

直径和壳子内部凹槽一直,比底部平槽要大,靠挤压外壳使之变形压入铝片。
靠底部平槽承托铝片,上部斜槽需要加工成平槽。

严丝合缝

用铣刀把斜槽变成平槽

剪了一块白铁皮做了一个胀箍,抵住上下槽固定住铝片,并用环氧胶加固。

环形铝片和外壳固定好了

本来想打印一个,嫌费事,直接画了一个。

其实是给壳子开散热孔,这个电机的大功率完全依赖于良好的散热,没有散热孔最大功率会大打折扣,而且短时间就会过热,所以散热孔必须掏。
画好线后小刀刻出散热孔,这个没有各种机床,纯手工难度还是很高的。
尺寸位置间隔都事先测量好了,和电机散热孔精确对应。

贴在外壳上

不干胶纸裹住不需要喷漆的部位

喷漆

揭去漏印纸

然后又是一通艰苦的修磨钻切

完成后,这样和尾部进风口形成对流保证良好散热。

然后环形圈表面喷底漆。

电机被环形圈两个螺丝固定还是不够的,为了加强固定力度和承载能力,用两个顶丝固定电机两侧,但是没有现成合适的顶丝,也只能自制。
充分利用身边资源,原射灯两个固定螺丝。

粗加工后

精加工后

两道固定还需要对尾部居中处理,软塑料片剪了一个抱箍。

放里面笔划一下,可以严密卡住电机尾部,居中和再次加强固定,使内部电机和外壳严密结合。

之前买的三欧jto钻夹,说是精密钻夹,但是那只是说,实际到手精度惨不忍睹,于是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对其进行精度打磨,敲开反复修磨三瓣夹,和夹头外壁修磨,最终精度达到了满意的效果。
底部钻夹连接杆精度还是不错的。

装好

环形铝片的固定螺丝,没有太合适的,找了两颗又粗又大又厚,由于环形圈较薄,也不能用沉头螺丝。

只得又一通修磨搓切,不锈钢加工不是闹着玩的,真他娘的难弄,这俩螺丝费了好大功夫。
完成后和原来对比

开始装配,拧好。

侧面顶丝拧入后和外壳持平。

最后是塑料抱箍,又是严丝合缝。

环形圈喷二遍后

下面开始调速器改造

这是个30a的调速器,刚刚可以喂饱这个电机。

拆开

下面元件识别

原来的调速需要拆除,移植到电机上,这样才够方便。

拆下后,带开关的电位器。

拆掉座子

一根报废数据线

剪掉头子

四根芯线加一个外屏蔽,正好5根线。

用来接电位器

焊好后上704加固

反面也上点胶绝缘

壳子掏俩大孔,又一遍的体力活。

两个航空座子16mm的

装配好

接好线,右面临时加了个不常用的正反转开关。

一段音箱线,很粗,载流很好,用了一个4芯的航空插头,两两一个电极增加载流。

射灯的后盖

也拿来利用

中心掏异型孔

三股粗线放入其中,右面也开孔,用来安置电位器。

电位器点胶

内部

全部焊好粘好,引线套了一个抗干扰磁环,实际原电机带的,一直没有出镜,由于空间局促,打算舍弃,为了追求完美,还是尽可能的装配进去了。

扣盖,引线分段套热缩管固定。

找了个镀金的高逼格电位器帽(也是旧物利用)

做好的两个航空头,一个电流,一个信号控制。

装好

基本完成了,晒图,屁股。

头部

全景

直握

侧握,高速状态同心度非常的好,没有任何震动,只有类似于硬盘高速旋转时拿在手里的角动量和你的力道的角逐。

金刚砂磨针,注意看头部,没有一点点虚影。

1mm的德国高精度钻头,同样看不出虚影。

动图同心度测试,注意看钻夹芯,同心度非常的好,抖动是我的手拍摄在抖。

更严苛的测试,一根8cm高精度光轴。

顶端只有一点点的摆动(注意排除画面摄像抖动,没用三脚架),延长这么多幅度也是非常的小的,推动用了一个12v 360w的电源就不展示了。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更新一下电机参数,209楼坛友@感动常在骚尼 找到了资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48199&pid=4195942,在此感谢他!
质疑这个电机是否能达到400w功率的可以参考一下,81%效率下400w以上长期工作,效率50%左右功率可以翻翻(这时就必须强散热了)。

网友A:
这么好的电钻不量产然后商城上架就是耍流氓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电机,用来搞台钻了,这么大功率的电机用来做手钻或者打磨雕刻有点浪费了,手拿着太重,台钻或者台锯最好。

网友C:
好粗好大,同心度还这么高,大婶用心了

网友:
电钻尾部还有空间,打一块板子,上光电码盘,单片机pwm调速,pid定速,再加个小屏幕,就成了数显定速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电钻不量产然后商城上架就是耍流氓

嘿嘿卖贵了没人买,卖便宜了不够手工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电机,用来搞台钻了,这么大功率的电机用来做手钻或者打磨雕刻有点浪费了,手拿着太重, ...

我买了俩,还有一个存货~

网友:
在家里加工铝材的粉末,铝被人体吸收,会导致失眠,记忆减退,甚至智力低下。所以我十分怀疑这个小永磁直流电机能有400w的功率,除非寄来一个,我正好有一套减速齿轮,我装自行车上看看到底能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粗好大,同心度还这么高,大婶用心了

元首来了,谢谢支持~

楼主:
小伟兄弟来了,你可是稀客~

网友D:
没打千分表都是耍流氓

网友E:
原創內容,目测要成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打千分表都是耍流氓

没有啊,打了也不怕,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創內容,目测要成精!

谢谢支持~

网友F:
请问钻夹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同心度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钻夹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同心度真好

三欧的jto,但是劝你别买,不自己打磨精度是很差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伟兄弟来了,你可是稀客~

最近家里发生太多事,哎,偶尔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家里发生太多事,哎,偶尔上来看看

凡事看开,诸事顺利吧~

网友:
电机不错,需要一个大功率电源才能带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