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根被破坏了的VGA线

楼主(2020-04-26):
捡了根垃圾佬扔掉的VGA线,估计是切开看到线芯又细又硬,屏蔽网还是“铝”的,所以没兴趣拆了就扔了吧

△线有点细,不过好歹也有双磁环,另一台被从磁环那里切断了,剩余两三根线芯连着。

△蓝色外壳好像是注塑成型后再将金属插头压进去的一样,反正很容易切开,轻松拿下插头,用电钻钻开两边的鸡眼,里面的排针就能拉出来了。

△不过要拿出排针得先把磁环这头的线给搞开,先剥开线皮。

△退出磁环后面就好办了

△磁环中间的塑料用电钻化掉,然后顺利套进剩余的线缆里面,感觉不松不紧的正合适。

△退出排针准备清理断了的线,然后将剩余线缆焊接上去,清理上面的白胶过程省略1000字。。。

△这个金属屏蔽壳用尖嘴钳把后面的菊花扩大一点,不然线缆穿不进去

△穿进去了,准备焊线,也不用找图纸,万用表测量哪根针对应另一头通的焊哪个位置就行了,不过其中有4根针两头都不通的,但四针是连在一起的。

△屏蔽线有点不好处理,只好在屏蔽壳打一小孔将线引出来焊接在外壳上。

△另一半的屏蔽壳直接用焊锡焊上去就好了

△焊好的线用704涂满再塞蓝色外壳里面

△磁环孔里和插头弯折的地方也涂点704,然后扎带扎紧。

△剩余长度还有135cm,原来应该是150cm的,测试显示正常

网友:
玩得好。废旧利用

网友:
好像没见过特别软的VGA线。DVI的也是。

网友A:
弄好了插哪呀 用处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好了插哪呀 用处不大了

有两台坏的笔记本,其中一台已经改成电视了,正好可以当扩展显示器,另一台有空再说。

网友(2025-03-30):
修旧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