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配电柜上的按钮

楼主(2020-04-26):
加长版的  而且有指示灯
红色遮光罩

上面端子是指示灯的 下面是常开常闭

拆解开始  从头开始 遮光罩的组成

led指示灯

按钮部分拆解

下半部分拆解

led指示灯的电路部分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工业标准,果然比家用的强多了。。。。。

网友:
体积大,拆了几个用不上又扔了哈哈

网友A:
这种是自锁按钮,按钮LED采用阻容降压电源供电!

网友:
这玩意结构比弱电上的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自锁按钮,按钮LED采用阻容降压电源供电!

带指示灯的使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自锁按钮,按钮LED采用阻容降压电源供电!

不是自锁的

网友:
这种带灯的按钮里面还有一种有个小变压器,然后接灯泡的

网友:
装机箱上,当开关和power LED!

网友:
以前拆过配电箱指示灯,里面是一体式LED+阻容降压

网友:
工业级别的,都比民用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