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宇瞻32G工业固态硬盘,但是得分居然很高

楼主(2020-04-26):
这个盘目前拿来做一个老爷机的系统盘,i3 4130 B85 .启动也很快,程序启动也快,老师说办公效率高多了。

网友A:
用料挺不错的,但是32G够装系统吗

网友B:
芯片补全变成个128G

网友:
A片加正规的做工,想烂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补全变成个128G

可以有,补全再重新开卡

网友C:
这个主控能找到开卡工具吗

网友:
目测主控是SF2281

网友D:
目测主控是sf2281 这个主控网上有开卡软件

网友E:
看电容的空焊点,这是要往企业级上走的板子啊,电容补全了就有掉电保护了,至于芯片是什么类型懒得查了,看速度,写入有点低,现在的TLC的硬盘都有高速缓存,测试软件跑个1G2G的,都是在缓存里跑,速度看上去也很打眼,一旦超出缓存打小,速度掉的厉害

网友:
单面看到 做工无愧

网友:
32G的工业固态?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目测主控是sf2281 这个主控网上有开卡软件

别目测了,SF2281个头比这大得多,而且2281免缓存

网友:
焊上颗粒,让它变成128G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目测了,SF2281个头比这大得多,而且2281免缓存

估计是个群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电容的空焊点,这是要往企业级上走的板子啊,电容补全了就有掉电保护了,至于芯片是什么类型懒得查了,看 ...

放心工业级的都有UPS。那排小电容的电都不够主控跑半秒

网友:
不太像群联 群联带外缓的就3107 3108,3110,但是3107 3108主控停产很久了,3110个头又很大,所以估计是JMF或者慧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挺不错的,但是32G够装系统吗

装64位7,装好后,把虚拟内存切到机械盘上,把我的文档,和桌面切到机械盘上,叫老师不要乱装软件,还有1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补全变成个128G

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控能找到开卡工具吗

不太懂,打宇瞻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