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网课能放大屏幕吗

楼主(2020-04-26):
现在各种课程纷纷网上上课了。寒假的时候听了一个机构的,画面能放大,最大能全屏。我是希望不全屏、但放大到接近全屏幕。这几天听另一个机构的,发现除了按动鼠标放大或者缩小屏幕外,似乎没有办法单独对付播放窗口。而其他原因,这种的针对屏幕的缩放并不好用。大家看看截图,是确实某有放大播放窗口的方法还是我没找到?

楼主:
寒假的课外形长得差不多,但点这个屏幕缩小,然后选中可以单独放大屏幕。这次却不行,
关键是讲课用的文字,手写的时候没问题,出现电子文稿时,因为字体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A:
用多媒体嗅探插件  嗅探到地址之后dlna投你电视上都可以   如果嗅探不了那么只能自己用油猴子脚本强制修改当前网页的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媒体嗅探插件  嗅探到地址之后dlna投你电视上都可以   如果嗅探不了那么只能自己用油猴子脚本强制修改 ...

这个太复杂,很不容易对付

楼主:
另外安装了opera,要求重装flash,安好。结果播放时灵时不灵。不灵的黑屏
既然有时能行,为什么有时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