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这个闪迪NAND该不会是苹果的吧

楼主(2020-04-26):
应该是双贴,这读写也太感人了,写入20,1G缓存内,60,读取也是60左右
量产了之后也还是这样的,但是容量能多3G
感觉这个U盘算是我遇到过最奇怪的3.0U盘了,TLC

H2TEST过了

闪存ID,有老哥做过同款的吗?双贴读取60M实在想不明白,工具用的坛内老哥放出的最新的3268固件T0117

网友A:
量产的时候,force ddr打开了没?
如果打不开,那可能这是异步的颗粒,这个速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的时候,force ddr打开了没?
如果打不开,那可能这是异步的颗粒,这个速度正常。 ...

打开了,固件默认设置就是打开ddr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了,固件默认设置就是打开ddr的

开了DDR读取才60多的话,速度有点不大对。有没有换电脑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DDR读取才60多的话,速度有点不大对。有没有换电脑测测?

没有换,感觉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毕竟3268+UFS的那个速度还是和之前一样
要不老哥你看看之前那位把隔壁爆出来的那个量产工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就是这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