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鸭牌洗衣机,型号:XPB60-7600S,换皮带。

楼主(2020-04-26):
小鸭牌洗衣机,型号:XPB60-7600S,换皮带。

网友A:
10多年松下洗衣机的皮带没怎么磨损

网友:
多才多艺,又省了百元大钞的修理费。。。。。。

网友:
省了上门费、维修费,关键还避免了疫情传播风险

网友:
皮带没有明显拉长只是甩干无力,调整了中心距后变得很暴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多年松下洗衣机的皮带没怎么磨损

16年的金羚洗衣机就换过排水进水阀,皮带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年的金羚洗衣机就换过排水进水阀,皮带没事

我家的小天鹅波轮全自动的用了20年了,皮带还好好的呢,只是现在有些撞桶,自己修了修好一点

网友C:
洗衣机如果皮带打滑会有声音么?

网友:
我家的也换了一根没用几次就断了,又换了个好一点的~

网友:
想起了以前洗的裤子口袋里装了一把菜籽,最后菜籽发芽堵住了洗衣机管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如果皮带打滑会有声音么?

会不会也吱吱响?

网友D:
前天晚上给别人修了一台滚筒洗衣机,开机嘀嘀嘀报警三声,不动作,推测排水泵卡死,拆开3颗钉子,一根别针,叶轮被卡死,收费50,人家说你就拧开了一个盖子就要50啊,我说我可以拆两个小时拆着玩,然后收费两百。

网友:
进口品牌的洗衣机皮带不容易坏,我家的西门子用了近20年了...

网友:
温总一年一定省下好多好多钱啊...

网友:
我在老丈人家的洗衣机曾经取出几十枚硬币,都是小舅子的。

网友:
我昨天也换了小天鹅洗衣机的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天晚上给别人修了一台滚筒洗衣机,开机嘀嘀嘀报警三声,不动作,推测排水泵卡死,拆开3颗钉子,一根别针 ...

这种就该把洗衣机拉回去修,嘀三声就收三百

网友:
偶10几年前改过全自动洗衣机的机械控制器后就再没修过洗衣机了

网友:
请教一下,洗衣机噪声变大,比新的时候明显大,转速越高,噪声越大,特别是脱水的时候。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
老婆大人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