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还是我回忆里的小闹钟么?

楼主(2020-04-26):
玻璃罩打碎了,顺便拆开看看,回忆里的齿轮呢?唉!

网友:
回忆电气化了。

网友:
原理电铃是通过电机实现,钟表齿轮变成石英机芯。玻璃盖出问题的话,最好有亚克力板切圆形替代,或者PC和PET等透明塑料板。

网友:
小闹钟已不是回忆里的小闹钟,但走时肯定精准多了。想起90年代本地的百货店转行甩货时我还买了两个黄铜色外壳的小型机械闹钟作收藏,忘了压在那个箱子底了,等抽空找出来给晚辈们看看,他们一定会很好奇。

楼主:
鄙人已过而立之年,我可是清楚记着里面的游丝

网友:
石英机芯便宜多了。。。。

网友A:
你这个还是用电机敲铃的
我有一个里面直接一个牛屎+一个喇叭的

网友:
玻璃罩被打碎了找张废光盘,只要尺寸够,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
记忆里的铁皮玩具车,上电池的,还是全套铜齿轮的呢,那个全铜全铁的纯机械时代,

现在嘛,塑料+电子。。。。

网友:
原来机械发条结构,图是属于抄袭外形 估计那个铃铛也不会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用电机敲铃的
我有一个里面直接一个牛屎+一个喇叭的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是不是那个声音的

网友:
不上发条还想要齿轮,这里面也有齿轮,你把接近面板位置的黑色盒子砸开就能看到很多小齿轮了

网友:
以前拆散可以的得到好几个陀螺,转起来能撑很长时间
现在呢,,,哎,,,怪不得现在的孩子只喜欢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是不是那个声音的

紫薯去皮

网友:
不用开壳就知道是石英的

网友:
找块亚克力板裁成圆的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CD盒的那种透明有机玻璃壳,裁剪下来修的闹钟玻璃,

网友:
电子小闹钟,不是机械的,齿轮倒是有,小黑盒里装着呢,打开才能看到。